机械润滑油的选用

楼主(2011-08-01):
我不是学化工的 ,以前给汽车换油只知道牙箱油是牙箱油,发动机机油是发动机用的,刹车油是刹车油,买也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以前给车床换机油也就买点摩托车油 。。。。
    后来在市场上看到数都数不清的各种润滑油才发现里面名堂多哦,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悟透的,就导轨油来说还要分立卧两种,还有很多牌号  正确选用润滑油看来确实太重要了
    顺便发点资料供大家参考,也希望集思广益,共同提高!
    顺便罗嗦一句我有台静压轴承的仪表车,类似CMA6125,有兄弟说用5#机械油,但我觉得资料上主轴转速上万转才用这么低黏度的?不知对否,谢谢

楼主:
械油的分类和应用
N5号油主要用于超高速纺织机械和高速轻负荷机械的润滑。还可以用作金属加工工艺中的热处理油和调配高速切削油的基础油等。
N7号油用于润滑纺织工业中15000r/m以上的细纱锭子,细纺机和捻线机的推力轴承,在机械制造业中润滑8000-12000r/m高速轻负荷机械,如高速车床、内圆磨床的主轴承、各种小型风动工具,以及润滑0.5kW以下的小型电机,还可以作缝纫机油用,也可作金工切削乳化液及有色金属轧制油的基础油等。
N10号油相当于旧的7号机械油,主要用于润滑纺织工业中1000013000r/m的细纱锭子及轻型针织机,在机械制造业中用于润滑50008000r/m以上的小型电机,还可以作为皮革工业鞣制皮革的柔和剂、橡胶工业的软化剂,也可以润滑控制仪器和测量仪器等,此外,还可用于润滑缝纫机,或用作有色金属冷轧工艺润滑油的基础油。
N15号油相当于旧的10号机械油(2号锭子油),用于润滑纺织工业中10000r/m以下的轻负荷机械,如粗纱锭子、滚纱和锭子主轴,细纹机锭子、走锭精纺机锭子主轴,以及络经机、浆纱机、穿扣机和织布机等,机械制造工业中用来润滑15005000r/m的轻负荷机械,如普通车床的床头箱、仪表车床的主轴箱、单轴自动车床的主轴箱、变压箱、以及各种磨床的砂轮主轴承,还可用来润滑小型电机、鼓风机和风动工具。 此外,还可用作金属加工热处理的淬火油、切削用乳化油和防锈油的基础油,并可代替软麻油使用。
N15号油还可以作为液压油,用于普通低压液压设备中。如普通机床的液压系统、液压千斤顶、液压打包机、液压榨油机和登 陆艇大门机的液压系统。
N22号和N32号油相当于旧的机械油(3号锭子油),用于润滑转速为1500r/m以上的机床主轴、中小型高速切削机床、钻床、磨床、铣床和螺纹加工机等齿轮箱;滑动速度为0.5m/s,负荷在0.1MPa以下的机床水平导轨;小型木材加工机械的齿轮箱;可作液压油用于铸造设备、木材加工机械、启动打包机等机械的液压装置,在纺织工业中用来润滑粗纺机、梳棉机、滚纱机、织布机及拼条机等。此外,还可润滑转速在1000r/m以上,功率在100kW以下的电动机、小型空压机和风动工具,并可作金属加工的淬火油、切削油等原料油和医药、化妆品、工业用白油的原料油。
N46号油相当于旧的30号机械油。广泛用于各式中型机床,如普通机床、六角机床、平铣、立铣、万能铣和龙门铣的主轴箱,齿轮加工机床、滚齿机、插齿机、锯床、插床、牛头刨床的齿轮箱。并可用于下述行业各种机械的润滑:纺织工业的织布机、拼条机、梳棉机、滚纱机、粗纺机和精纺机;造纸工业的纸浆机、抄纸机、滚筒机;各种中型的木材加工机械、铸造机械、锻压机械、农副业机械如播种机、粉碎机、磨粉机、磨浆机、榨糖机、风力机和揉捻机;一般通风的机械如鼓风机、中型回转泵、离心泵。小型水轮机、1000r/m以下功率在100-400KW之间的中型电机等。也还用作淬火油或作生产润滑脂的原料以及调制齿轮油、织布机油、船用机油等用的基础油。
N68号油相当于旧的40号机械油,使用于润滑下述各种机械:低速重型机床,如立式车床、1660普通车床、龙门铣床、龙门刨床的**箱;落地镗床、深孔钻床立轴箱;吊车和铸造设备的减速箱,传动带齿轮箱;各种大型木材加工机械;锻压设备的风动锻锤、弹簧锤、杠杆锤、冲床及剪床;起重设备中30t以下的电动桥式吊车、5t以下的电葫芦;各种蒸汽往复泵、蒸汽机的常温机械;煤气机、空压机;一些中型矿山机械卷扬机;纺织机械的清棉机、拼条机、粗纺机、精纺机、浆纱机、织布机和打包机的滑动轴承;750r/m以下,100-1000KW的电动机;农副业机械中的收割机、榨糖机等。未加入添加剂的N68号油可用作加工润滑脂的原料油中。
N100号油的粘度级在旧的50号和70号机械油之间,主要用于负荷大、转速低、时开时停的重型机械及大型工作母机上,如落地车床、立式车床、龙门刨床、龙门铣床和切管机等。还可以用于转速在250r/m以下,功率在1000KW以上的大型电机上;纺织工业的拼条机、粗纺机和精纺机的皮辊;造纸工业的磨碎机、回转机、蒸解机、脱水机、湿式抄纸机;干燥机的切纸机;3000t以下的水压机及锻压机、电梯的减速箱;剪冲机、剪板机、压榨机;各种蒸汽机的常温机械。
N150号油相当于旧的90号机械油,适用于巨型矿山机械的制管拔丝和小型轧钢机的润滑。

网友:
1W转在摩托车行当里根本不叫高速·我一直用摩托车或者汽车机油~导轨用链条油

网友:
转速越高用油粘度越低,不然运转阻力就够受的了。我们电厂30万千瓦发电机,按理说是重载了,可是是高速—3000转/分钟,所以用的汽轮机油粘度很低。不过这是较高级的油品,我拿回家用在小车床的主轴滑动轴承上,一段时间后检查,旋转摩擦部分特别光滑,以前的小拉伤、沟槽都很淡了!

楼主:
回:车床一般工作在5000转一下 ,一般用油粘度是多少?好像有个什么公式?是专门计算这个粘度的

网友:
   楼主品德高尚,富有不忘带动他人。

网友:
我用30号的,听说北方气温低用10-20号的,好象液压油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对于滚动轴承,其内部既有滚动摩擦,也有滑动摩擦,在高速旋转的情况下,如润滑不良就会出现磨损、升温、烧伤、直至全部损坏。如油的粘度过低,当轴承承受压力较大时,就容易造成润滑油膜断裂,造成干摩擦而加剧磨损;润滑油粘度过大,轻则会增大轴承的摩擦阻力,使油温升高,重则会影响油的流动,难以形成油膜,反而对轴承有害,因此,滚动轴承的润滑油粘度选择特别重要。

使用机械油的滚珠及圆柱滚子轴承,在中、低速及常温条件下,一般可选用L—AN22、L—AN32、L— AN46粘度等级的润滑油,转速高,内径大的轴承可以选用粘度低一点的润滑油,反之,选用粘度高一点的润滑油。

圆锥滚子轴承,调心滚子轴承和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由于同时要受到径向和轴向载荷,所以在同一温度条件下,其比滚珠和圆柱滚子轴承要用较高粘度的{TodayHot}润滑油。在常速、常温条件下,圆锥滚子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油粘度最低限制为L—AN32粘度的机械油。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用油粘度最低限制为L—AN46粘度的机械油。

滚针轴承由于具有较大的滑动摩擦,需要更有效的润滑,所以用油的粘度等级与同规格同速度的滚珠轴承相比较,通常应适当低一点。

对于滑动轴承,油的粘度选择与轴颈直径、轴的旋转速度以及单位面积上的负荷大小有关。其粘度选择范围在L—ANl5~L—AN68。转速高,轴颈直径大的轴承,用油的粘度可低一点,反之,用油的粘度要高一点。

对于机床导轨,一般工作条件下的滑动导轨都应采用机械油进行润滑,用油粘度应视导轨负荷大小、速度高低、卧式或是立式、环境温度高低而定。卧式导轨应选择L—AN32~L—AN68粘度的润滑油,而立式导轨应选择L—AN46~L—ANl00粘度的润滑油。

对于齿轮传动,由于轮齿间的实际接触应力往往很高,齿面上每一点的啮合时问又较短,而且啮合时滑动与滚动同时发生,因此,形成液体油膜的作用非常微弱。齿轮的润滑主要是依靠边界油膜实现。齿轮负荷越大,选用油的粘度应越高;速度越高,选用油的粘度应越低;工作环境温度越高,选用油的粘度应越高。一般情况下,齿轮传动采用L—AN46粘度的机械油就可满足要求了。

楼主:
  全损耗系统用油的新、旧牌号及粘度系数范围对照表   标准号 GB/T7631.13-1995 GB443-1989 老标准
名称 全损耗系统用油 机械油 机油
代号(按粘度等级分) L-AN5 N5 4# 5#
L-AN7 N7 5# 6#
L-AN10 N10 7# 10#
L-AN15 N15 10#
L-AN22 N22 15#
L-AN32 N32 20#
L-AN46 N46 30#
L-AN68 N68 40#
L-AN100 N100 60# 70#
L-AN150 N150 80# 90#
  以上机械油可用HL液压油代替,效果更好,L-AN机械油只有中小企业生产,大型企业基本没有生产。

网友:
顶楼主,,,,,,,,,,,,很好的资料贴,,,,,,,,,,,,,,,,,,,,,加分

网友A:
各位用油要注意了!
本人是从事润滑油研发工作的,对油品不敢说精通,也是非常熟悉的,下面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油品尽量不要用其他有代用,最好用原装油,前提是真货!现在市场上假货奇多,你们去4S店给爱车空调换冷冻机油要注意了!!

对于油品的代替油以下原则:
1、粘度要符合,过高和过低的粘度都是不合适,机器设计时根据其摩擦副的表面粗糙度和相对位移速度确定了润滑油的粘度,过高的粘度会增加能耗,也就是会提高摩擦副的运行温度,粘度过低油膜变薄,如果油品添加剂功能较弱时会使摩擦副发生擦伤,甚至卡死等。
2、开口闪点要高于使用环境温度30度以上。只为安全,不影响使用。
3、根据摩擦副材质确定油品性质,在这里各位要格外小心,如果您的机器摩擦副中含有铜的时候不能用发动机油做机油,也不能用HM系列的液压油来代替,更不能有工业齿轮油,因为这些油中都含有锌,会导致含铜摩擦副受到腐蚀,磨损加剧。可以考虑相同粘度级别的无灰抗磨液压油,一定要是无灰的。

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我先不说了,对于常见的替换,只要注意以上3点就可以了,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用油要注意了!
本人是从事润滑油研发工作的,对油品不敢说精通,也是非常熟悉的,下面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油品尽量不要用其他有代用,最好用原装油,前提是真货!现在市场上假货奇多,你们去4S店给爱车空调 ...

第三条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用油要注意了!
本人是从事润滑油研发工作的,对油品不敢说精通,也是非常熟悉的,下面我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油品尽量不要用其他有代用,最好用原装油,前提是真货!现在市场上假货奇多,你们去4S店给爱车空调 ...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给机床加油时不能用摩托车或汽车机油还有齿轮油!

网友(2021-02-21):
我国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润滑主管部门,机械润滑整体水平也就二战时发达国家的水平,没事可以找找润滑专家张大中教授的视频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