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洋二电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08-01):
今天买来一个洋二电机0.75KW的三菱的标盘上是220V的,当时买的时候没看仔细,回家发现没有电容打开后有三个接头,拆开后没发现离心开关,不知道如何连线,是不是需要变频器才行。有用过这种电机的帮忙解释一下,电机很重大概有30多斤,转起来很滑块。

网友A:
6 极 3 相 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 极 3 相 220v

请教我这电机与他的一样吗?

网友:
你的比LZ的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这电机与他的一样吗?

不太一樣
你的是三相四極5.5kw(3ph 4p 7.5hp)
他的是三相六極0.75kw(3ph 6p 1hp)
你的馬力比他大了7.5倍
但因為極數的關係
你的轉速會比他快一點
但都是三相電機
需使用三相電源或變頻器或接啟動電容才能旋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这电机与他的一样吗?

7楼的回答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360淘到的是不是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