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的图传接收 增加信号强度显示。有效防蓝屏,防飞丢

楼主(2011-08-01):
需要的器材:
1、图传接收一只
2、OSD【选配】
3、电压表【选配】
4、线材

下面把 这个自认为非常非常好的改造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你要有一只  柏通1.2G/1.3G 图传 或者其他品牌的图传接收机
打开外壳。在高频头找到 RSSI引脚【一般接收机 RSSI 引脚在 绿线的旁边】
注意: 有的接收机的高频头 RSSI 是 有接收信号的时候 是4-5V 电压!
            有的接收机的高频头 RSSI 是 无信号时候 4-5V电压 有信号是0-0.5V电压!
引出RSSI 信号线后,就需要和您的OSD或者一只电压表 连接了。
这里说明下,因为OSD 是叠加的视频信号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
因为图传无信号造成的 断录 蓝屏。这里推荐大家用OSD 显示RSSI 信号
这样不但可以提示 视频信号强度 还可以有效防止蓝屏。

具体的连接方法 要看你使用的设备。这里不在做详细介绍
有不明白的朋友 可以回帖询问,谢谢大家!

楼主:
安装后的效果

安装后的效果

安装后的效果

楼主:
无视频信号的时候

楼主:
有视频信号的时候

网友:
有成品没~

楼主:
这么简单 还要成品啊,呵呵,自己DIY个 便宜

网友A:
很好,只是找不到那么廉价的osd 其实rssi倒是其次  主要想有那个视频叠加的效果

楼主:
调谐器引脚4:TX - OFF = 1.05V TX - ON = 4.26v

罗美的接收,大家试试

网友:
呵呵,这不是RSSI信号的主要目的吗?有效防蓝屏,防丢机~~这两点次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只是找不到那么廉价的osd 其实rssi倒是其次  主要想有那个视频叠加的效果

160元的OSD 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也可以买散件回去自己做!

网友:
地面再加一套OSD,就能解决蓝屏的问题,真是个好主意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
我晕,没看懂,我还是用SD卡录像机杜绝蓝屏吧,等这玩意出成品了在买

网友:
等这玩意出成品了再买

网友:
等成品啊¥¥¥

网友:
找台老式的电视机 就ok了 没信号就雪花

网友:
SKY OSD就有这种功能

网友:
这个只能持技术观望

网友B(2011-09-11):
这个RSSI 是PWM信号吗? 可以做成0-100%强弱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