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极速扫盲!问题随时更新,请老鸟们常来看看,谢谢!8月4日更新

楼主(2011-08-01):
第一,防翻舱对于阶梯船作用大吗?是必须吗?阶梯容易翻吗?
第二,压水板和水刀是可以不装吗?装上会影响速度吗?压水板和水刀还需要防翻吗?
第三,防翻舱具体数据是什么样的?比如舱长度,宽度,占船体多少,是必须还要加铅块配重吗?
第四,防翻,压水板,水刀能同时存在于一条船上吗?为什么?带防反舱的水刀为什么是长方形?
暂时想到这么多,求科普!!!!!
老贾,三十哥,虾哥,老虎……求解答,就知识,我要进步,很多问题翻帖子翻不出结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6500
帮忙看看吧,随着工程进度,越来越迷茫了

楼主:
补充一个
第五,环氧树脂知识,造船时需要注意哪些?越详细越好

网友:
第一,防翻舱对于阶梯船作用大吗?是必须吗?阶梯容易翻吗?阶梯船装防翻舱同样可以翻正,不是必须,比赛的船最好有,玩的无所谓,不过最好装上,省了捡船,不管什么船,调不好都容易翻。
第二,压水板和水刀是可以不装吗?装上会影响速度吗?压水板和水刀还需要防翻吗?压水板可以不装,水刀最好不要省,对速度是有影响,但稳定的姿态更重要,装了压水板和水刀不等于船就不会翻了。
第三,防翻舱具体数据是什么样的?比如舱长度,宽度,占船体多少,是必须还要加铅块配重吗?
这个好像没有具体数据,可以翻正为标准,压铅不是必须,是根据调船的需要来加。
第四,防翻,压水板,水刀能同时存在于一条船上吗?为什么?带防反舱的水刀为什么是长方形?
当然可以存在于同一条船,只要你需要或喜欢,水刀的形状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理解或喜好来确定形状,没有规定必须用什么形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
第五,环氧树脂知识,造船时需要注意哪些?越详细越好

这个问题比较大,以前有帖子写的比较详细,你可以去翻一下。

网友:
老贾已经帮我们回答你了。   谢谢老贾

网友:
 賈老答晒了

楼主:
  谢谢贾老详细解答
那我还是把防翻做出来吧,还不会调船,万一翻了省着下水了

网友A:
折騰完了別忘上視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騰完了別忘上視頻哦。。。。。。。。。。。。。

希望努力不要白费,但愿我的工程不要成烂尾楼
对于我来说难度蛮大的!

网友:
模型技术不适而短时间恶补,很多知识都需要用家自己实践,玩过才知道真理的~~~~~

网友:
阶梯船一般不用装压水板 ,阶梯就等同压水板了,装水刀当然会影响速度。

网友:
留名学习了,老贾老手了啊

楼主:
继续提问:
王管塞不进铜管,需要抹什么润滑剂吗?
软轴和王管之间需要抹什么润滑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提问:
王管塞不进铜管,需要抹什么润滑剂吗?
软轴和王管之间需要抹什么润滑剂吗??

看差多少罗?差少少可以涂点润滑油试试,实在不行就说明尺寸有问题,没有什么方法的~~~~
软轴和王管之间我一般是涂黄油的~~~~

网友:
用注射器打入黃甘油

楼主:
王管跟铜管直接塞塞不进去,顶多进去2CM
超自由那买的套装。。。

网友B:
王管进不了套管可以尝试用电钻夹住王管,然后一边转一边用纱布套着打磨,把王管壁磨薄一点就可以装进去了。 还是上面的大师说的,尺寸完全不对的就别试了,这个只是解决下配合太紧的问题管用。 一边打磨一边试着插下能合适力度可以进去就行了,别一个劲磨磨坏了别怪我出馊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管进不了套管可以尝试用电钻夹住王管,然后一边转一边用纱布套着打磨,把王管壁磨薄一点就可以装进去了。 还是上面的大师说的,尺寸完全不对的就别试了,这个只是解决下配合太紧的问题管用。 一边打磨 ...

谢谢,回来试试
新人玩船遇到太多问题了,只能一点一点学习了
另外再提问个问题:
水舱多大合适,图上标的大小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