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210 车刀 各种疑问,,,,,,,,,,,

楼主(2011-08-02):
       想想购置D210 差不多3个月了    有床很方便的   好多东西以前不敢想  现在 都可以做了

       现在有个疑问 就是HUAFEI D210X400 到底用多大的车刀 真是12X12么?  为嘛我用时 要垫大约3.5mm垫片 刀尖才能位于中心上     看情况 我是不是能买 14X14的 用呢?
求解答!!!!!!
刀口蹦了 垫片暂时没找到合适的 凑合用

       我考虑了几种方案 根据近期市场调研 总结一下

       方案一:   买砂轮机  自己磨刀  求人不如求己(最完美方案 但限制颇多 暂时不考虑)
       本人因为要上学  的   基本每周六日回家  所以使用的次数不多  量也不大  属于初级中毒人群
次数不多 自然刀的磨损也不严重    商家来机器时送了一盒硬质合金刀 和一块白钢条   拿去求师傅们磨磨 凑合用着   也就一直没买砂轮机。

       但总觉得这不是个办法  所以这几天四处转转 想琢磨个小砂轮机磨刀用   看了本地市场上卖的 种类也不多 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 就是绿色的 很小 牌子不清楚一般都是小作坊出的  价格便宜 125的为90---100米左右  感觉太小 也不沉  应该没什么力气吧 ?没试过      前些日子坛里有朋友还出了一个 呢

         第二种 比较漂亮 CRAFT据卖家说是出口UK 的   不同卖家价格也不同 160米左右吧 也没试过 不知噪声如何?

         第三种  是我在五金城看到的  也是125的   上海豪帅 S1S-T125(MD3212)    250W  7KG 左右 挺沉的   要价220米  试了一下 在他们门脸房里 白天 几乎感觉不到声音  试试磨个大螺栓  往里顶 没停转  感觉挺有劲的 也挺沉的  商家保证铜电机

      方案二:   机夹刀称雄     (省事儿  能满足我基本需求)
      后来又一想 买这玩意有大用处么?再过10几天就要开学了   大三很忙的 没有多少时间弄这些了   况且现在我没有什么大活  一把刀能用些日子   基本都是车个螺帽之类的  材料以螺栓为主 东西小   硬度普遍不高          至少现在不需要   所以我想了一个省事的办法  --------机夹刀

      机夹刀  自打买了小车 一直想买一套用  因为我现阶段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学磨刀   况且买来小车要用的 不能上手 会急死人的        但是本人不是很懂 机夹刀 也看了不少这些方面的帖子  大家各抒己见  各执一词  好一派热闹的景象

       我常用的就是一把切断刀   注意!!!我并不是只用来切断 因为一些小的地方大刀进不去 只能用切断刀充当外圆车刀  挺方便的 不考虑机夹 买焊接的。  另一把就是90度外圆车刀 连外圆 再端面 都有了   省事儿   经常用到 打算只买两把机夹刀柄 就是车外圆用  轮着用
因为经常用到    我又不懂  所以 问题来了  应该选什么样的机架刀呢?(本人没能力自制 ) 哪种刀片比较好配  价格也能接受 使用方便 呢?求给个型号  我好照买  本人比较喜欢三角型那种   可以用三次    求解答!!!!!!

        方案三: 最损的方案 (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省米   就是有点受制于人   呵呵)
       由于家里有一些便利条件  磨刀之类的活本可以不干  所以 我想了一个损招   嘿嘿    不是经常要用外圆刀么   一次性买它10几把焊接刀  然后都送去让师傅们给磨刀  一次性磨好   拿回来用  估计按我的加工量 能用不少日子了    怎么样 够损吧

看看 这是车水泥钉子时发生的事故    两把焊接刀 刀口都蹦了   那把外圆刀 一直没舍得用 到头来 还是给蹦了   (是按规矩办事的 没有胡乱进刀 )

好心疼呀   关键是没有用的了

前几天路过旧货市场 地上捡的  大家给看看

小床 刀架  没有什么不同呀 怎么要垫这么厚????

希望有高人能够帮助我走出迷雾   指点迷津
我也希望能借这个帖子把我心中的疑惑解开  让我能轻松 愉快的享受机械带给我的快乐
在这里 我先谢谢 各位了·

网友:
刀架底薄

网友A:
能磨刀的砂轮机要买150型以上的,也就是砂轮直径150毫米的,125的砂轮很难买到碳化硅的,没有碳化硅砂轮,磨不动合金车刀,这点很重要。150砂轮机虽然比125的贵一些,但效益肯定要好于125,买了不吃亏。能用十几年到几十年呢。
     经常崩刀,是刀尖高度没有弄好,刀尖矮了,工件会爬刀,将刀尖压断。出现这种现象跟拖板晃动有关系,出厂的时候拖板不一定能调整得好,得自己调整,调好之后用手晃动刀架,看拖板是否牢固,拖板不够牢固的话再调紧,但也不能太紧。不能再调的时候,检查塞铁,看塞铁是否空隙太大,如果空隙太大,给塞铁加垫片,让塞铁和拖板的燕尾紧密接触,减少拖板的松动,我的塞铁竟然加了将近3毫米的垫片,塞铁和燕尾的空隙太大了,加上垫片以后,拖板明显牢固很多。
    车刀很耐用,一把车刀一年都用不完,一般来说,车刀要磨得很锋利才好用,也耐用,用砂轮磨好后,还要用油石再磨一磨,让刀口平滑锋利。

网友B:
买个砂轮,中间插上合适的螺栓上紧,然后夹到车床上就是一架很好的磨刀机,比什么砂轮机好多了,刀具也不用手持,所以角度不会变,磨刀又快又好。

网友C:
厉害。水泥钉子也敢车??那个不是钢的吗?不会说的是那种膨胀螺丝吧。。。如果是水泥钢钉,以后不要再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磨刀的砂轮机要买150型以上的,也就是砂轮直径150毫米的,125的砂轮很难买到碳化硅的,没有碳化硅砂轮,磨不动合金车刀,这点很重要。150砂轮机虽然比125的贵一些,但效益肯定要好于125,买了不吃亏。能用十几年到 ...

谢谢  您真热心  嘿嘿 您给的意见我已记下  蹦刀确实是刀尖过低  了   心疼我的刀呀  虽然不贵 但是还要冒烈日出去买 麻烦呀
我打算只弄把外圆数控车刀用  因为经常要用 不知能否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水泥钉子也敢车??那个不是钢的吗?不会说的是那种膨胀螺丝吧。。。如果是水泥钢钉,以后不要再车了。

确实是水泥钢钉  估计不足呀  刀尖也低了  后果严重呀

楼主:
看完不回帖  不是好习惯!!!

今天纠结了一下  看看华尔街的东西 12X12的  那个高级刀片太贵   想弄一些便宜刀片用 毕竟我做的东西要求不这么严格  备几片高级的留着要求高的活用    平常用便宜的

不知道哪里能弄到便宜的刀片

网友:
和LZ一样,也是我想问的!

网友:
机夹刀片用一段时间也要磨的,最好买砂轮机

网友:
机夹刀应该好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个砂轮,中间插上合适的螺栓上紧,然后夹到车床上就是一架很好的磨刀机,比什么砂轮机好多了,刀具也不用手持,所以角度不会变,磨刀又快又好。

这个是坏主意,磨下来的砂轮末铁末会研坏导轨的。最起码要用油布把导轨盖上。
玩车床肯定还是要自己磨刀,砂轮机是必须的。
刀垫垫高个三五毫米很正常,我开C620的时候,最厚的刀垫有一公分多的。
刀具对中心很重要,这个没别的说法。

网友:
你的床导轨没有做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坏主意,磨下来的砂轮末铁末会研坏导轨的。最起码要用油布把导轨盖上。
玩车床肯定还是要自己磨刀,砂轮机是必须的。
刀垫垫高个三五毫米很正常,我开C620的时候,最厚的刀垫有一公分多的。
刀具对中心很 ...

你的床导轨没有做保护吗?一张大点的彩页封面折几下就好,有那么懒吗?
这办法是投资最少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床导轨没有做保护吗?一张大点的彩页封面折几下就好,有那么懒吗?
这办法是投资最少又好用。

怎么保护?求问  那个彩页里面有两层不干胶粘着  平时车些小活 木屑铁屑根本伤不到导轨 的

顺便说一下 我拍下了   228米  两张红票又没了

网友:
这个砂轮相当给力,不用固定就可以使用。转速平稳,基本静音。直径200功率550

网友:
D210的好象是用13MM多点的刀,用14MM就高了,有米还是搞机夹刀,方便点,不过用的不好也经常崩,成本也大,D210总的说来还是好床,C0630才悲剧,只能用12的刀

网友E:
把尾顶尖放好,,,,,,,,,,,,,依据尾顶尖高度对好车刀,一般车外园,可以低一毫米,,,,,,,车端面要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尾顶尖放好,,,,,,,,,,,,,依据尾顶尖高度对好车刀,一般车外园,可以低一毫米,,,,,,,车端面要等高

了解  买了一套机架  12X12 的  垫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说一下 我拍下了   228米  两张红票又没了

这套机夹刀我也犹豫了一周了,最后还是下决心拍了这个比较山寨的5件套机夹刀。
主要是刀片统一并且便宜,专门车外圆和断面,其它螺纹,切断等功能用得少,再磨些白钢刀就能弥补。
怕磨刀的就去旧机电市场淘些磨过的旧车刀。
贪便宜花108元买了台直径150的砂轮机,才150W,稍微加点力就闷刀了,根本不能磨成型刀,修一下白钢刀刃口还是可以的。
前些日子坛友WIN-WIN有出砂轮机,不知道出手了没有,比较有意,主要是同城

山寨车刀

山寨车刀

网友:
好的砂轮机是必须得。
一个白色的白刚玉,一个绿色的碳化硅砂轮。
如果有条件,可以再添置一个400粒的金刚石的,装在侧面。用来鐾刀。
效果比油石还要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C9%B0%C2%D6%BB%FA
看我的帖子。

网友:
换快换刀架,一劳永逸~~

网友:
我跟楼上的一样改造的,不过的砂轮两端都加了金刚石砂轮,150目和400目的

网友:
机夹刀料型号那么多,平常用的是哪几种啊?师傅们指点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来了

呵呵  您的帖子我之前有关注过  也羡慕您能淘到不错的砂轮机  至今我们这也没发现不错的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不错的 )
非是我不愿意买  现在原因很多   的

网友:
一般左右外圆 粗精车刀各一把 共4把 可以使用普通机夹刀 不过一般买不到这么小的普通刀 可以买回来铣小
45度刀一把 通机夹刀 买回来铣小  刀片很便宜 一般3-5块 常州刀片3块 买个一盒能用好久
切断刀一把 只能用2MM的,普通机夹刀买不到 就是数控的吧
外螺纹一把 买数控 刀片大概30几
内孔刀一把 我买的是16的 小的孔直接钻头了 或者焊接刀了
内螺纹一把 买数控 刀片大概30几
数控刀杆一般50-70左右,看清楚做工 我是直接杀到常州买的

工具是为人服务的,不要受制于工具

网友:
建议把刀架换成快换刀架,这样刀就不用改了,同时换刀效率提高很多,对我们;业余玩玩的时间宝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左右 ...

看了您发的图片 口水呀  谢谢您的 图片    刀片4米  这么便宜   我不加工 很硬的东西   就是铁之类的 钢 什么的基本不考虑 所以好的刀片咱用不上  弄些便宜的耍耍 也好嘛    听华尔街说 我买的这套用的是   tcmt110204   nx2525   不懂呀  有木有便宜的呢?

网友:
那些盒装的都是数控的 数控刀片比较贵 20-30多一片 第二幅图中的东西一起大概1500左右

第一幅图中的刀片是3-5块 是普通机夹刀 很好用 要和刀杆配套买的

网友:
你买的那套 是用数控刀的刀杆 不能用普通刀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难道买错了??????

网友G:
买错不至于,数控刀片本来就没便宜的 除非你到常州买地产货 那也要10块左右一片.
你对刀的理解有问题 还要继续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错不至于,数控刀片本来就没便宜的 除非你到常州买地产货 那也要10块左右一片.
你对刀的理解有问题 还要继续潜水

看来自己太急了     数控和机架刀不是一回事儿 的    太菜了   不过没买错  因为用来精车还是不错的 成本呀   粗车怎么办 一个好的刀片要18米   便宜的也要15 米  呜呜

网友:
前面不是说过了么 使用普通机夹刀 不过一般买不到这么小的普通刀 可以买回来铣小

网友:
或者你再找老华定做一套 能够使用普通刀片的刀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保护?求问  那个彩页里面有两层不干胶粘着  平时车些小活 木屑铁屑根本伤不到导轨 的

顺便说一下 我拍下了   228米  两张红票又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也是彩页纸么  有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