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练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1-08-02):
一直在断断续续练直机
模拟器
,到底练到什么程度才算有小成啊

网友A:
无止境,这也是直机得魅力所在吧

网友B: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把电脑弄爆机了,你就有收获了!·

网友:
练习到头蒙烟花为止,至少要能钟摆

楼主:
目前的水平是能简单悬停10秒钟

网友C:
懸停10秒不行,10分鐘差不多了

网友D:
模拟器里悬停10秒钟,上真机绝对秒炸

网友E:
慢慢练吧

楼主:
另外请教所谓悬停是一动不动还是不停的晃来晃去的啊

网友F:
高手能一动不动,不过也不必苦练,只要能不炸机就行了,不过模拟器和真机不一样,必须绝对熟练的动作才能上真机,否则必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