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出四通和六通了

楼主(2011-08-02):
刚才在迷茫TFR8S的水面距离(6EX控),给FrSky打了电话,看到官网上出了TFR4 TFR6
顺便问了一下价格TFR6 205 TFR4 240
顺便请问各位,哪位把TFR8S用在水面上了?有效距离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与朋友各买了2个TFR6,用的心得可以与大家分享下:

1、有7个通道,对我们来说是个惊喜,这样我们就可以设置蝴蝶控制了
2、价格也认为可以接受(205元一个,比以前的TFR8,TFR8-S便宜了一些)
3、从目前来看,飞行时也一切正常
4、对于取消高低速模式选择,这个相当不错,因为8通常常会再次对频后跳到高速模式而导致舵机容易损坏
5、我们分别放在各种机型里做尝试,当然大型飞机没有问题,但对于机身较细的滑翔机和小型飞机来说,90度的插头连接方式还是让我们有些失望 。因为6通和8通对于通常500克以上的飞机来说,重量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的
6、我们最盼望的是能有更小更轻,并且在体积上有优势的产品推出,这样可以解决一些你们8通的产品放不进的飞机的问题。但6通现在的接插头方法令需要的机身横向空间比原先的8通还要大才行。

楼主所说的TFR4已经出来了,没有看到图片,也没有看到哪里有销售,不知道体积重量会不会都小很多,期待中。。。

网友:
兼容的和原装的性能上差不少,一次炸鸡成本就回来了,何必用兼容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很早出時便用了,暫時不覺得有什麼負面報導,不過大機還是用回原廠吧,就怕用久了質量不過關!

网友:
期待4的照片

网友:
在FrSky网站上看到的TFR4,还是没有图片。。。
1. 介绍
1.1 兼容性:
兼容所有Futaba FASST 2.4G控及模块 (包括枪控,如3PK, 4PK)
兼容FrSky TF模块 (TF-8M, TF-14M)
1.2 规格:
通道数量: 4通道
电压范围: 3.5V~10V
1.3 特征:
1) 兼容所有2.4G FASST: 兼容所有Futaba FASST 2.4G控及模块 (包括枪控,如3PK, 4PK) ;
2) 输出CPPM和RSSI: 如果将3通道和4通道用跳线器并联,1通道将输出1-8通道的CPPM,2通道将输出RSSI(PMW);
3) 重量更轻,体积更小;
4) 两种可选择的失控保护设置。
2. 设置:
2.1 对码过程:
打开控,按住TFR4接收机的F/S按键并接电源。当接收机上的红灯灭,绿灯长亮时,说明对码成功。
2.2 失控保护设置:
TFR4接收机有两个可选择的失控保护选项:一种是兼容控上本身的失控保护设置,第二种是在TFR4接收机上设置失控保护。
2.2.1 在控上使用原有的失控保护设置:
如果没有关闭原有控上的失控保护,TFR4将使用控本身的失控保护。
2.2.2 在TFR4上设置失控保护:
TFR4 支持全通道失控保护功能。 下面是TFR4设置失控保护的步骤:
1) TFR4接收机对码成功后,进入控的设置菜单,关闭控上原来的失控保护设置;
2) 在TFR4接收机的任意通道设置任意值的失控保护;
3) 按住TFR4接收机的F/S按键,当接收机上的绿灯闪两下,表明失控保护设置成功。
若不再需要此失控保护,只需重新对码即可。
注意:如果没有关闭控上原有的失控保护,TFR4将优先使用控上自带的失控保护。
2.3 接收机模式:
红灯 绿灯 模式
灭 亮 正常工作模式
亮 亮 等待对码
闪 亮 信号丢失
亮 闪两下 失控保护设置

3. 如何从TFR4中获取CPPM和RSSI
如果将3通道与4通道用跳线器并联,1通道将输出1-8通的CPPM,2通道将输出信号强弱指示RSSI(PWM)。
网址:http://www.frsky-rc.com/en/ShowProducts.asp?id=101

网友:
FrSky TFR4 图来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41146989

网友:
靠,这么重。。。。。比六通的还贵。。。。还是买6004吧。。。。。(输出CPPM和RSSI:如果将3通道和4通道用跳线器并联,1通道将输出1-8通道的CPPM,2通道将输出RSSI(PMW))这功能有什么用啊。。。。又不做四轴

网友:
4通比6通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