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的用户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02):
谁可以在同一个飞行模式下,利用一个开关,来实现锁尾和非锁尾之间的切换,而且,锁尾和非锁尾的感度还是自己设定的理想值

楼主:
我反正是研究出来了,昨天晚上一直睡不着,在想这个问题,平时飞行的时候在同一飞行模式下,如果想要在锁与不锁之间切换,每次都要把飞机停下来调那个第5通道的旋扭,而且还要反复实验把旋扭拧到合适的位置感度才理想,太麻烦了,现在好了,终于研究出如何用开关来实现同一飞行模式下,切换锁与不锁,而且感度还可以设定,比如开关打开是锁尾感度为X,开关关上,是非锁尾,感度为Y,我早上7点多就醒了,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拿出飞机拿出遥控器开始在床上反复研究,很有成就感

网友:
如果你准备分享我就+ 如果你不是准备分享我就-        威望

楼主:
肯定分享   不过现在还在床上,起来后去拍照

网友:
天地飞7通就是在直机方面说得不是很详细。在感度菜单里有个混控选项(不知为啥叫混控),这里要打开。然后在选定的飞行模式里设定好感度就可以了。不用再拧那个5通旋扭了。

楼主:
大家看看,照片顺序有点乱,红色的字有几个看不清楚,大家将就一下

楼主:
刚才去外面飞了一圈,设置成功,自如切换。

网友:
板帅:你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到非锁尾状态?
为什么非要切换锁尾和非锁尾呢?

楼主:
在无风的状态下,只飞悬停和航线的话,我喜欢用非锁尾,我觉得我的飞机非锁尾比锁尾更听话,尾巴要在哪停就哪停,锁尾情况下尾巴比较硬,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