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500M电机绕法和接线法

楼主(2011-08-02):
 前天拆500M电机轴时不小心把里面的绕线弄断了,记下了一些数据,但不知道怎么绕,在网上搜索了好多天都没结果,还请DX帮忙啊
已知,电机为九槽,六磁极.KV1600。漆包线为每匝六股,匝数为每槽两个五匝(和老支青的贴子里不同,不是一次绕满一个槽),三根出线每根为24股(那就是每根出线有四个断头)哎头都大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上图的这种方法绕的双层,下图是Y形接线法可以排除了

网友:
所以不到迫不得已,不能拆

网友:
标题

用油标卡尺量原线的线径然后买同尺寸的线别管一次绕还是两次绕2加1的匝数一次绕满一个隔空再绕满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同线经按12股五匝,照着第一个图绕,一次绕满。接线方式:红头绿尾,蓝头红尾,绿头蓝尾。

网友:
角接,一个绕法,,依此绕完三相,三组,挨着的每组相尾接下一组相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