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机机挖个洞便于散热,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大家 评估一下!

楼主(2011-08-02):
因为刚刚烧过一个电调,所以对电调散热十分重视,但是家里没有加强散热的配件,于是想出这么个馊主意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飞行呢

照片 003~

网友:
机体结构会减弱,容易拦腰折断哦

网友:
 这样就能散热?固定在机身外部吧

网友:
开个孔,把电调电线引出去,用捆扎带捆在机身外就行。

楼主:
怕摔坏啊!

网友:
挖洞不如吧电调加上散热片,然后放在有浆滑流的地方,我用这个办法 用25A垃圾电调带2215电机,飞像真轻木,重1000克左右,飞10分钟电调温度不超过50.效果很明显

网友:
可以可以,我的飞机就是这样干的,对强度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