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三相电机改两相,要怎么接线?

楼主(2011-08-02):
朋友送我一洗车机,是工地洗渣土车的。很新、、、、、、、

   但是电机是380V 6.8A  3000W    接线柱三个。  用变频是不可能了。只看能不能改成220V的

  听说在电机上装一个电容就能用220V电了。    有知道的朋友告诉小弟。电容怎么接?线怎么接?  如果接错会不会短路烧毁电机?
3000W 6.8A 电机改成220V的还有多大功率?  电容该用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线火线必须区别开吗?这家里的插头有的左边是零线有的左边是火线。。。。。。。。
还有就是接错线会短路烧毁吗?
谢谢老哥

网友:
采用电容裂相接法,使三相电机运行于单相电源下是有很多条件和限制的,小功率电机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但电容大了,电机会很快发热,不能长时间运行,电容小了会让电机起动困难或无法启动或启动时间过长,简单的选法是使用电机功率1/10uF的电容,如:250瓦电机使用25uF的电容。3000W的电机最好不要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零线火线必须区别开吗?~不用
还有就是接错线会短路烧毁吗? 这个还是你自己接线决定的!原因有很多的!就是不接错电机你不按起动光给电一会就会冒烟的!

网友:
板凳的裂相接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电容容量也说  大了

网友:
老哥正解

网友:
三千瓦改单相应该没问题,不一定非要三角形改法. 用两相绕组串联做移相绕组(注意同名端不要接错,否则两组绕组磁力线抵消,比如Xx一组,Yy一组,Zz一组,若将X组与Y组串联,不能将XY连接,也不能将xy连接,只能Xy连接或xY连接,以前看到有坛友概念模糊误导其他坛友,故多罗嗦两句) ,串联电容后接220V电源, 另一个绕组做工作绕组两端接220V 电源即可, 换单绕组两头或换串联绕组两头都可使电机反向运转. 电容大小应由实验决定,三KW电机工作电容可能要大于50UF了, 在单绕组及串联绕组中分别串入电流表, 你会发现电容由小变大时, 两表的电流值相反变化, 当两表中电流值差不多相等时, 就是最佳电容值了,这时总电流应最小 。再选一容量至少大一倍的电容做启动电容, 即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大的启动电容与小的移相电容并联, 电机启动后松开启动按钮断开大电容, 电动机就能正常运转了,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转速及功率都将降低1/3. 也有人图省事,三组绕组甩开一组不用,一组做工作绕组两端接220V,另一组串电容后接220V做移相绕组,当然也要用启动按钮并启动电容,电容选法同上,估计这种用法交流声及振动会大一些(我没试过)。

网友:
三相改单相,不是三相改两相 我是来砸场子的

网友:
刚看到如果只有三个接线柱就只能用三角形接法了,否则要拆电机太麻烦了

网友:
老纯洁元帅来砸场子,这场子怕是保不住了

网友:
三相改两相没有意义,一般居民家里只有单相没有两相,如有两相必有三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线火线必须区别开吗?这家里的插头有的左边是零线有的左边是火线。。。。。。。。
还有就是接错线会短路烧毁吗?
谢谢老哥

你理解有误会,看右图:老哥的意思是若要反转将最左边的那根竖短黄线不接上面红线,直接接220v,红线空着。另外我认为左边的所谓星形接法可能行不通,右边的三角形接法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