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配的330X可以上3S 20C ,11.1V的电池吗?

楼主(2011-08-02):
另外想问下,为什么换了11.1V的
电池
,机身有点抖呢
好象电直调陀螺时感度高了会抖尾一样,原理是一样的?为什么2S就不抖呢?
原配的电调上3S电池,会烧吗?我好象见说明是7A的电调,请DX赐教啊

网友A:
3S 11.1V的是可以用的
2S 飞正好 换3S 飞 抖动 是因为 电压高了 转速会提高
把感度降低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人家本来就可以3S的

网友C(2012-01-13):
当然可以用3S了,你看说明书上,里面有详细介绍,不同起飞总重适合使用不用的电池类型和容量,并且可以由此计算飞行时长。
其中起飞总重(含电池)超过550g,就需要使用3S电池了。

网友D(2012-04-18):
4s电池可以用么

网友E:
原帖由
fujianshu
于 2012-4-18 10:32 发表
4s电池可以用么
330X-S的电调规格(10A)是2S~4S
所以用4S电池没问题,不过转速会变得非常高,请小心设定

网友D:
谢谢,我实际4s飞了,暴力的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