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遥控器和接收能否用在固定翼上?

楼主(2011-08-02):
手头有华科儿的2402控和2433的接收,可以用在固定翼飞机上么,如果能用需要有哪些调整?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A:
华控没用过。但是直机控可以用在固定翼上这是肯定的。不过首先先要把CCPM混控关了。

网友B:
只要不是那种多合一的就行具体的设置看情况而定

网友C:
那可以用在车上和船上吗??/

网友D:
都可以用的 不过手感不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助,还有个问题:固定翼的飞机不用锁尾,那么这个接收机该如何关闭锁尾功能呢?

网友E:
不用关的,你又没用陀螺仪,哪来的锁尾?

网友F:
ccpm 要关的

楼主:
谢谢ls各位XD,我查了一下,我是4通接受,没有混控。接收自带三维陀螺仪,这个陀螺仪需要关闭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用在车上和船上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