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桨,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

楼主(2011-08-02):
飞450快 2个月的,我的飞机是:KDS  450C  请问高手:450c尾桨,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你们的飞机都是怎么转?我的飞机一起飞就往右歪的很厉害。请问是不是尾桨安装错了,还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大桨顺 尾桨逆

网友:
LZ所说的右歪是侧倾还是旋转?如果是旋转才和尾桨有关。另外,大桨从上往下看是顺时针,尾桨从桨面往尾波箱看是逆时针。

网友:
朝后面转

网友:
诶  随便找几张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顺 尾桨逆

网友B:
向后面转

网友:
藤椅说得对,向右侧倾的话可能十字盘没调平,找找调机的帖子好好看看。首先检查各舵机和连杆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我去看看我的飞机

网友:
同意藤椅的说法.

网友:
这是个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后面转

逆时针是向前面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