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cb100cb100

楼主(2011-08-02):
我的cb100炸了。。。然后感觉主齿和马达齿之间接不上  有空隙。。。大桨转起来没有力量
换了个主齿。。。转起来声音很大,一开始还能飞 润滑油也不管用 怎么办。。

网友:
建议凉拌~!

网友:
全部拆了重新组一遍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A:
电机是可以移动的,如果螺丝松了,电机和大齿之间就配合不紧密了,可以把电机调整下位置,弄的不松不紧得,再上紧螺丝就好了。

网友:
组装问题

网友B:
主体架断了 可能这个问题 以前我遇到过

网友:
收个无故障的cb100          1596508978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可以移动的,如果螺丝松了,电机和大齿之间就配合不紧密了,可以把电机调整下位置,弄的不松不紧得,再上紧螺丝就好了。

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体架断了 可能这个问题 以前我遇到过

我的CB100就是主体架断了,就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