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小飞翼,2204电机10A电调

楼主(2011-08-02):
将就手上闲余的小设备,加上LAMA上拆下的两个舵机,正好凑个飞翼出来。
飞翼全貌,为了保持流线型,设备都埋在KT板下。
飞翼是热切泡沫,然后外包一层压薄了的KT板。

估计着重心,挖个孔,将就2204和8寸桨。

大小合适

接收机、电调安装到位,然后手摇喷漆喷涂。
木有经验,弄得很粗糙。
第一步,喷个火焰边。

网友:
手工不错,学习了,能有制作过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就手上闲余的小设备,加上LAMA上拆下的两个舵机,正好凑个飞翼出来。
飞翼全貌,为了保持流线型,设备都埋在KT板下。
飞翼是热切泡沫,然后外包一层压薄了的KT板。
估计着重心,挖个孔,将就2204和8寸桨 ...

请教LZ,KT板怎么压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LZ,KT板怎么压薄?
忘记说了,这个飞翼是成都航箭的,直接在工作室买的,才五十块钱,但是和航箭其他飞机翅膀一样,都是一个工艺,木有太强大的碳杆加固什么的,反正飞大动作是不行的,所以用小设备,当当滑翔翼玩儿。

网友:
好漂亮地机机啊

网友:
莫克的手工越来越好了,佩服佩服。

网友(2012-11-09):
这飞翼做的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