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18模具钢代替铸铁

楼主(2011-08-02):
这种模具钢据说变形系数极低,所以用在模具上。这种钢似乎比铸铁块容易买到,当然价格是个问题,13-17元左右,肯定比铸铁贵多了。但是我这几天问来,很多地方都极容易买到的好料。用来做对变形系数要求较高的地方似乎ok

网友:
加工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
先加工,后热处理

网友A:
楼上的错了.先处理了再加工.不然你还得再处理.就算处理后加工完了再处理.也比你变形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错了.先处理了再加工.不然你还得再处理.就算处理后加工完了再处理.也比你变形小.

熱處理過的鋼材不是一般人能加工的
所以大部份工序都是先加工後再熱處理的

標準的方式應該是正常化->加工->熱處理
這樣加工後的熱處理變形極其微小可以不計
當然要正規的熱處理廠才成
diy的熱處理因加熱不均勻,變形才是可怕

网友:
论坛有曾有人用模具钢做了一台,用料十分奢侈,费用也十分巨大的,但当时只看到半成品,不知现在如何了。

网友:
铸铁主要优点是抗谐振(谐振变形很重要)。
还有抗腐蚀性。
还有价格。

网友:
最好还是铸铁,模具钢cr12变形最小

网友:
先加工后热处理再磨床加工。

网友:
买718模具架就可以了!自己加工成本高昂!之前我经常加工这种材料!718,738!

网友:
718,738不太熟悉我只知道它的可抛光性比较好,主要用在注塑模上

网友:
718好象是淬透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