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真直升机的问题………想了解很久了

楼主(2011-08-02):
真直升机的螺旋桨是什么材料的吖?桨根和桨面的厚度是多少?还有一般螺旋桨的转速是多少的?

大家不要乱猜我想干嘛,其实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而已

网友:
转数只有几百转,大部分在二百到四百转之间

网友:
复合材料,工艺有点复杂。。。你可以百度知道。

网友:
亏了 可以编辑
真机也分很多型号啊

网友:
有金属的,也有玻纤,碳纤的。

网友A:
真机多采用多桨设计,故转速都不会太高,即使攻击型直机也只有八九百转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机多采用多桨设计,故转速都不会太高,即使攻击型直机也只有八九百转的样子。

扯淡。。。。就没有见过超过四百转的。。。。。

网友:
450大浆不是有3000转吗?3,4百转不知道是怎么飞起来的?

网友B:
标题

桨越大提供的升力越大,同时需要的扭力越大,扭力越大则转速越小,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潜水潜水再潜水!潜够半年你就会知道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

网友:
飞机机身多是铝镁合金,桨叶是复合材料,很多种金属 桨叶很轻   每架飞机额定转数都不一样,350~450都有 尾桨有2000~4600多都有 桨骨结构多有两种比如贝尔的跷跷板式和欧直的铰什么式

网友:
400多转已经是超音速了,八九百转有可能吗?那得要多好的材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桨越大提供的升力越大,同时需要的扭力越大,扭力越大则转速越小,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

很对,桨叶的迎角和转速是正比的,但是当迎角超过一定限制就没有升力了。真飞机很明显的 油门 转速 扭力 桨叶迎角 都是有比例的 否则这架飞机问题就大了

网友C:
有机会拍些近照或者等飞机旋翼拆下来的时候照几张清晰的看看。这个机械师都比我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对,桨叶的迎角和转速是正比的,但是当迎角超过一定限制就没有升力了。真飞机很明显的 油门 转速 扭力 桨叶迎角 都是有比例的 否则这架飞机问题就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机会拍些近照或者等飞机旋翼拆下来的时候照几张清晰的看看。这个机械师都比我懂

这位是开超级大狗的人

网友:
真飞机也是用陀螺仪来调整飞行姿态么?那么模型上的陀螺仪用在真机上是什么效果?

网友:
还有一点,直升机飞行时,旋翼是定速的。。。。。

网友D:
要注意模型那个3000转是一分钟的转速~    1秒能到50圈那都很牛了 要射桨`

网友:
开眼见了

网友:
真飞机哪有陀螺仪啊 陀螺仪在航拍用的摄像机上有 很贵的药几千万RMB 真飞机有水平和垂直安定面啊 那个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只有在做某些动作才会有需要大幅度运用尾桨变距。可以说真飞机的尾桨主要是用来克服旋翼的反扭力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
真飞机肯定有陀螺仪 但种类不一样~就连dao dan,船都有陀螺仪
http://www.fujianes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702

网友:
陀螺仪被用在飞机飞行仪表的心脏地位,是由于它的两个基本特性:一为定轴性(inertia or rigidity),另一是逆动性(precession),这两种特性都是建立在角动量守恒的原则下。 定轴性 当陀螺转子以极高速度旋转时,就产生了惯性,这惯性使得陀螺转子的旋转轴保持在空间,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同时反抗任何改变转子轴向的力量,这种物理现象称为陀螺仪的定轴性或惯性。其惯性随以下的物理量而改变: 转子质量愈大,惯性愈大 转子旋转半径愈大,惯性愈大 转子旋转速度愈大,惯性愈大。 逆动性 在运转中的陀螺仪,如果外界施一作用或力矩在转子旋转轴上,则旋转轴并不沿施力方向运动,而是顺着转子旋转向前90度垂直施力方向运动,此现象即是逆动性。 逆动性的大小也有三个影响的因素: 外界作用力愈大,其逆动性也愈大; 转子的转动惯量(moment of inertia)愈大,逆动性愈小; 转子的角速度愈大,逆动性愈小。 而逆动方向可根据逆动性原理取决于施力方向及转子旋转方向。

网友:
陀螺仪器最早是用于航海导航,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在航空和航天事业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陀螺仪器不仅可以作为指示仪表,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作为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一个敏感元件,即可作为信号传感器。根据需要,陀螺仪器能提供准确的方位、水平、位置、速度和加速度等信号,以便驾驶员或用自动导航仪来控制飞机、舰船或航天飞机等航行体按一定的航线飞行,而在dao dan、卫星运载器或空间探测火 箭等航行体的制导中,则直接利用这些信号完成航行体的姿态控制和轨道控制。作为稳定器,陀螺仪器能使列车在单轨上行驶,能减小船舶在风浪中的摇摆,能使安装在飞机或卫星上的照相机相对地面稳定等等。作为精密测试仪器,陀螺仪器能够为地面设施、矿山隧道、地下铁路、石油钻探以及dao dan发射井等提供准确的方位基准。由此可见,陀螺仪器的应用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它在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中均占重要的地位。

网友:
早期的直升机旋翼有木质的,像Mi4(直五)就用过。不过很快就淘汰了,用全金属的。现在基本上都是以复合材料为主。碳纤维或者凯夫拉一类。
至于转速,大家先搞清楚一点,旋翼的最大运动速度是不能超过音速的,可以算一算,以直升机的旋翼直径,能有多大转速。
旋翼确实是定速的,因为涡轴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就是定速工作。升力大小是靠旋翼的迎角的大小,也就是螺距的大小来控制。
飞机越大越稳定,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真直升机没有陀螺仪是可以飞的。不过现在好点的直升机装有自动飞行装置,里面就有陀螺仪来控制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注意模型那个3000转是一分钟的转速~    1秒能到50圈那都很牛了 要射桨`

兄台咋算的  1分钟不是60秒吗? 1秒50转 60秒×50=

网友:
桨尖速度一定要低于音速,还要考虑飞机前进时桨尖向前转时相对于空气的速度,所以你可以自己计算,不同直径的桨叶最高允许速度不同

网友:
没有陀螺仪的真直升机,尾桨距是完全有飞行员控制吗?那多累啊,飞直线的时候是一直在修正吗?

网友:
载人直升机的油门和尾桨螺距是联动的, 类似没陀螺仪时代的模型直升机的混控方式,总距提高的时候也提高尾桨螺距,起到一定补偿作用。当然载人直升机的这个补偿可以做到比模型精确得多,也就可以免去楼主担心的问题。当然,对于一些很简单的如单人直升机,可能就没有这个混控,具体的要有明白的人来解答。

网友:
真机肯定有陀螺仪,直升机,固定翼,没有陀螺是几乎不能飞的

网友:
对于以上回答我表示遗憾。

网友:
真直升机曾经有因为使用碳纤大桨被雷劈到坠毁的纪录

网友:
人对空间变化要远远超过陀螺仪的敏感度,所以很容易比电子陀螺仪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咋算的  1分钟不是60秒吗? 1秒50转 60秒×50=

你回去从读小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越大提供的升力越大,同时需要的扭力越大,扭力越大则转速越小,不知这么理解对不对

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咋算的  1分钟不是60秒吗? 1秒50转 60秒×5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