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20A的有刷双向电调能不能用有刷380电机的?

楼主(2011-08-02):
请问320A有刷双向电调能不能用380有刷电机

楼主:
正好波箱是380电机(不是用在坦克上),想买个320A的有刷双向电调先配380电机,以后再买大的电机配,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其他部件使用,会不会把电机烧了?如果可以要不要在电机上价格散热片?  谢谢

网友:
不会烧电机

网友:
可以用的 电调大点反倒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