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韩版2.0固件 放瓶水试飞

楼主(2011-08-03):
配置:老配置不变 XXD 好盈程序25A  2212 KV1000 8038桨 4SA123 陀螺感度70%左右

网友:
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电调是什么牌?

楼主:
电调 XXD 好盈25A

网友:
牛逼~, 肚子好大,
   4SA123  用的是几P的.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选用8038桨,这机架好像轴距也不小的,我量过有60CM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最好放一杯水  一瓶不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选用8038桨,这机架好像轴距也不小的,我量过有60CM

8038桨 2元一个,便宜啊。另外转速提高有助于稳定。

网友:
不得不赞一下!

网友:
还是有信心呀,我怕家里出水灾。

网友:
用8038桨,油门要到多少才可以稳定悬停?

网友:
8038浆可以用?我的配置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飞得那么好,我却连起飞都不行

网友:
lz的短裤不错 啥牌子?

网友:
2.0的固件对稳定性有改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谢答复

网友D:
我们起来一点点啦,可能没调好,飘得很厉害,楼主

网友E:
楼主技术惊人哈。能否详细介绍下配置,造福偶等新手。

网友B:
KK 飞控板,淘宝搜吧,性能都差不多,挑便宜的买,关键在于调试;新西达XXD电机 2212 KV1000和新西达 电调 25A或30A好赢程序电调 4套;四轴机架淘宝多的是,新手买金属比较耐摔;熟练后买木制机架,轻,可以飞特技。桨1045和8038正反桨都可以。电池3S 2200 20C 算是标配吧,其他也行。四轴最不挑电池,2S-4S,容量1000-5000都可以拿来飞。

网友E:
谢谢楼主回复,请教2个问题,谢谢!
我有Lama的四通遥控,艾特FM35Mhz的,可以拿来飞KK飞控版的四轴么?
手头还些A123,要组成4S的么?会不会较重?

网友B:
KK 四通遥控就可以,4SA123 我一直在用,是比较重,平稳飞航线可以;做特技如筋斗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