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g,E-REV 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03):
在3g设置的第三个灯号E-REV 舵机升降方向设置中,假如飞机前倾,十字盘应该是向后修正,假如是后倾,十字盘应该是向前修正,现在的问题是:飞机的前倾和后倾,十字盘的动作是上下修正。目前的情况是,摇杆方向都是正确的,飞机的副翼左右倾斜修正也是正确的,就是前倾和后倾修正不正确。假如把前倾和后倾修正搞正确了,摇杆的方向又错误了。请问题大家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设备配置:yt500飞机,飞越500无副翼头,12fg控,斜盘设定HR3,斜盘舵机9252。我目前的理解是只有通过3g传输软件来设定3g里面的舵机方向才可以实现以上2个方面全部正确,别无它法。就跟401陀螺一样,遇到反向的舵机就需要拨动401上面的反向开关来实现。

网友:
不懂飘过

网友:
调整升降补偿方向不应该和舵机舵面方向有关系,各是各的。当升降舵补偿方向不正确的时候在第3个选项摇动升降舵摇杆,直到灯变成相反的颜色后即可。舵面方向在舵机反向和斜盘百分比中调整。

楼主:

当升降舵补偿方向不正确的时候在第3个选项摇动升降舵摇杆,只是可以改变3个斜盘舵机的补偿方向,而且是3个一起变化,不能单独改变升降舵的补偿方向。还是不行的。假如想单独改变的升降舵机的补偿方向,应该如何实现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定要通过3g传输线来单独改变升降舵机的补偿方向,在控里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在正常情况下斜盘和摇杆运动是不是对应的,如果不是就在控里面调整反向,还是不行就调整斜盘里面的升降舵比例,50%调到-50%就反向了

网友:
看LZ的字面意思應該是升降舵的修正有誤
最簡單的測試方式,就是開機時按住3G控制盒上的SET鍵
進入DIR模式,確認十字盤上下左右前后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請檢查控上的混控是否開啟,斜盤的舵機運作方向是否正確

楼主:

在进入DIR模式后,十字盘上下左右均正常,左倾和右倾的补偿也正常,就是前倾和后仰的补偿是错误的,错的表现是:十字盘补偿方向是整体往上,或者往下,而不是前后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在正常情况下斜盘和摇杆运动是不是对应的,如果不是就在控里面调整反向,还是不行就调整斜盘里面的升降舵比例,50%调到-50%就反向了
目前情况是除了前倾后后倾补偿是错误的,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有点无语了,看看说明书3gx设置中第3个选项如何调整。说了半天不知道是你没说明白开始我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