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直接从3s电池一片取电,会让那片电芯变成0.00伏?

楼主(2011-08-03):
zi6改了兔哥镜头,按他的建议从3S电池的一片电芯,串接个二极管降压供电,

结果最近发现,有2块电池的一片电芯都变成0.00V了(3S电池总共9.4V)

一测发现出问题的电芯都是给zi6供电的那块

不知道是zi6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大家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
呵呵~~ 过放了。。。。
我是用LAMA的800MA电池,两块并联,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充满电可以把8G卡录满。当然,我的ZI6是拆掉显示屏的,用AV输出给图传。

网友:
前提是你有1S的充电器,才会用起来方便

网友:
手机万能充机就ok

网友A:
3S电池总共9.4V  其中一节是0V   那不是另外两节分别是4.7V?

换独立平衡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电池总共9.4V  其中一节是0V   那不是另外两节分别是4.7V?

换独立平衡充吧

是4.7V,用的301独立平衡充,一直都还行的,不知是不是zi6导致放电不平均产生的问题

网友:
ZI6就用一个S,怎么把其他两个不用的S放平衡???搞笑呢。
是因为ZI6用掉一个S的电压过多,其他两个S电压过高,301充不平了。3个电芯电压差太远,301是无法平衡的。

网友:
你直接接1S 放电 肯定要过放 谁给你出的主意??
明显要降压模块 3s或者2s降压成 3V使用   或者单块手机电池3.7v降压成3v

楼主:
大家的Zi6 是如何供电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zi6改了兔哥镜头,按他的建议从3S电池的一片电芯,串接个二极管降压供电,

结果最近发现,有2块电池的一片电芯都变成0.00V了(3S电池总共9.4V)

一测发现出问题的电芯都是给zi6供电的那块

不知道是zi6的问题 ...
晕,我是建议用1S锂电+二极管供电,没让你从3S电上取1S呀。

ZI6是个用电大户,你这样用,很快你这组电池就会报废的。

网友:
我是用一块手机电池给ZI6供电的。

如果你用一组3S电池,就只能加降压模块了,但我试过,降压模块对接收机是可能有干扰的,所以一般建议用1S的锂电+二极管给ZI6供电。

网友C:
没事儿。。整好已经报废了一S了,剩下两个S,并联就是ZI6大容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儿。。整好已经报废了一S了,剩下两个S,并联就是ZI6大容量电池。。。。
问题是他的另外两片电池已经过充了,不知还有没有救呀

网友:
过冲只是性能下降,还不至于损坏。。。。301对于电压差别太大,的确是会无法平衡,还会过冲。赶紧并联了,给电池放电,应该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我是建议用1S锂电+二极管供电,没让你从3S电上取1S呀。

ZI6是个用电大户,你这样用,很快你这组电池就会报废的。

我也晕,理解错误了,还以为大家都这么用,所以没问题的呢
看来废了块3S电池,得2块1S电池

网友:
应该用A6充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