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烧烤炉

楼主(2011-08-03):
那天跟几个朋友到海边烧烤租了个烧烤炉150元,NND贵死了,刚好自己在学电焊,在家里就地取材找了些费料经过2个小时,一个可以完全拆装的烧烤炉旦生了,样子有点丑请大家轻点拍砖

网友:
很好!把腿拆了就是坐地上吃的了

网友:
下边的太薄了,很快就烤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铁盒饭是月饼盒家里一大把,都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了,免得烧后又要洗的麻烦

网友:
木碳放在那网上吗

网友B:
回楼上的,吃的东西放网上。

网友:
一个很容易乐极生悲的死亡陷阱.
架脚不稳, 即生意外. 特别在争食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吃的东西放网上。

那你的木碳能烧得起来吗

网友:
火点不着

网友:
这个烧烤炉有问题:1、放木炭的下面没有进空气的通道,空气不流通,烧不起来的,要加个木炭的架子,月饼盒四周要开空让空气流通。2、木炭离铁丝网太远,很难烤熟食物的。

网友:
你应该在月饼盒子底下打几个孔,让空气在底部可以流通一下,不然碳点燃放在里面也不能充分燃烧

网友C:
废掉,买几块不锈钢板,好好弄一个。先多看看别人的啥样,然后再动手。不急的话,等我做完了给您上个图,仅供您参考。祝您成功。

网友:
最担心那个月饼盒,高温会变软甚至烧化,起不到承装炭火的作用的。建议楼主实用前先进行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月饼盒已试验过烧不坏了,至与饼盒下面是一定要打孔才能起火的,打孔也挺快的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掉,买几块不锈钢板,好好弄一个。先多看看别人的啥样,然后再动手。不急的话,等我做完了给您上个图,仅供您参考。祝您成功。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月饼盒已试验过烧不坏了,至与饼盒下面是一定要打孔才能起火的,打孔也挺快的不急

这样子怎样

这样子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下觉得太矮吧点

网友:
 18楼的标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觉得太矮吧点

这是TB上找到的样子,50cm长的也就卖45元——是铁板不是不锈钢板。
打算参照做一个,嫌矮可以用方管加4个脚。

安装示意图

安装示意图

网友F:
图片很考虑眼睛的忍耐力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G:
长度根据自己需要定,宽度内尺寸250mm,串烤正好,如果是用网片的确有点窄。
我有个400*900mm的日式烤炉,太大了费炭,火不好控制,还是这种窄长型的容易控制炭火。
个人感觉宽度不要超过300mm为好

楼主:
确实如此大了会很费碳的

网友H:
原帖由
shfdscale
于 2011-8-3 20:26 发表
这是我们这里卖的,缺点是碳盘和上沿距离有点近了。

网友I:
月饼盒子呀,刚烧那柒很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