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搭配Skylark OSD+FY-20A自动返航部分设置释疑

楼主(2011-08-03):
主要是和厂家沟通,得到了说明书上并未提及或阐述过于简略的项目明细。

硬件设置:
平衡仪类型是最早应该设定的

OSD设置:
Vbat、altitude、speed分别是电压、高度、速度,后面的字母D表示Disbale,E表示Enalbe。
指OSD的电流传感器、气压计、GPS,检测得到的值无法达到设定值的时候,OSD在画面上叠加告警信息。使用天行者的用户,如果飞机载重超过厂家的设计1.6KG以上的,时速不建议低于50公里,否则失速炸鸡的概率极高,俯冲速度大于90公里也是非常危险的。飞行高度也最好在50米以上。

设定电池容量,是为了OSD根据电流传感器得到的电流消耗,来计算剩余电量,以便电量图标能体现剩余容量。

接下里是自动返航部分

PID,在FY-20A中,这里决定了OSD接管副翼和升降并最终输出给舵机的幅度,相当于大小舵,高度对于原厂的红外平衡仪有效,对FY-20A无效。

关键的返航参数在这里,分别是转弯角度,转弯时的升降补偿,返航时的安全高度。
转弯角度设置得过大,会导致飞机无法返航,原地打转。
转弯时的升降补偿过大,飞机会空翻。
返航高度过低,有撞上树和建筑物的可能。
Skylark OSD在执行返航拐弯动作时,会将FY-20A平衡模式切换为3D飞行模式,当飞机角度正对回航角,再变为一般平衡模式。

网友:
天行者最好改倒T尾   要不螺旋螺到死

楼主:
在厂家设计的安全载重1.6KG,是不会螺旋的,超载就得靠经验飞行了。
和车子一样,设计准载5吨,非要拉10吨的货,出现紧急情况甚至连刹车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