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坦克金属感涂装

楼主(2011-08-03):
由于第一次做坦克涂装,经验不足。特别是渍洗完之后,掉漆和流锈做的很没有感觉了,见谅!发上来看看效果。

网友:
还不差嘛!第一次做已经很不错,金属感也出来了,只是车体略为干净了点。

楼主:
这是没做的坦克效果和涂装的坦克对比一下吧,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些吧。

网友:
尽量不要用银色去干扫边缘,用其他方法自然叠加把金属感间接的表达出来会很漂亮,不过第一次做的已经很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其他方法自然叠加把金属感间接的表达出来会很漂亮“ 我还不太明白,我会继续学习的,然后再涂其他的坦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其他方法自然叠加把金属感间接的表达出来会很漂亮“ 我还不太明白,我会继续学习的,然后再涂其他的坦克。谢谢!

楼上这兄弟是高手,你多看他的贴就知道了…他说的意思是你坦克较多地方用了银色干扫,虽然金属的感觉出来了,但实际这更象是一比六的全金属模型玩久了的效果,实车由于材料和漆层的关系,在磨损处通常呈现的是某种或几种色调叠加的形式,多找点高手作品或实车图片一看就知~所以不是很适合用银色大面积干扫~银色太亮我觉得铁色干扫可以非常少量的出现在机枪上,机枪架座圈滑动处以及履带防滑齿上等处~那是种长久反复磨蹭出来的结果~以上,说点个人理解而已~第一次做确实不错了

网友:
不错不错,第一次这样很不错了,多多练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再去找找方法,以及涂装的好图片和教程,我会继续研究的。感谢!

网友:
我以LZ为榜样。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别这么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别这么说。。。。

模型涂装我完全是菜鸟,目前先多看多观摩多学习多吸收。
先进行我的M41小改装,我已经把路轮组摇晃的问题给解决了。
今天也继续动工做了几块履带胶,切割相当理想。
这活可漫长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错,等着你的全图啊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等着你的全图啊  嘿嘿

昨晚终于得晓关于M41的真正答 案了,难怪没多少人进!
原因是美式坦克的悬挂在设计上有缺 陷,再加上又无法大改的原因,所以很多人都不进美国坦克……
而且改了悬挂避震也没用,因为最受力的始终还是连接车体的小摇臂,据说这摇臂很快挂!
看来不改反而更理想,有点后悔进了M41!唉……只能小改,加强外观而已。

网友:
L师兄,请指教下第二张图。您的炮管涂装是垂直上下干扫出来的效果对吧?炮管头的熏黑效果也是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干扫是上下,熏黑是平行的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干扫是上下,熏黑是平行的涂得

谢谢L师兄指点,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来看还是虎1比较好 喜欢 而且可以改动的地方很多 考虑以后进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唉……我之前就是在虎1和M41之间考虑,哪知道给M41外表骗了。
之后才知道无法改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