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行程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1-08-03):
我的天6A控,XXD电调30A,不会设置油门行程啊?请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
在怎么没有人帮忙啊?现在控的油门要推倒中间,电机才有反应,推倒四分之三的时候,油门好像就是最大了,到底怎么弄啊?

网友A:
0, 25, 50, 75, 100

网友B:
开控,油门最大,开接受,电机响几下后再油门最小,电机再确认响几下后OK!

楼主:
哎,问过老板了,我的垃圾电调不能设置!刚知道,原来油门行程是靠电调设置的!

楼主:
垃圾电调害死人啊!

网友C:
能啊、我的就能啊?

网友D:
4楼主说的方法对 一般的电调都能设置,包括XXD电调。

网友E:
开控,油门最大,开接收,电机响一下后就把油门拉到最小,电机再确认响几下后OK!

网友F:
XXD的电调不能设置油门?有这么烂吗?

网友E:
XXD的电调是可用的,但调节要差好盈,便宜得多嘛,所谓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