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批接口入水

楼主(2011-08-03):
更换一次O圈,下不了几次就又漏了,经常搞到发动机入水,,有无大师可以帮到我??直接改装焊S??

网友:
是什么结构的?上图看看先

网友:
放船回来使用

浇花的猛喷到这个结合位置 冷却

网友:
用的是啥材质的o圈呢?,规格是否合适?
还有不要老是插拔管子,容易损坏o圈。

网友:
可能弯管有点变形了.

线下联系我,
寄一条弯你.及O圈
如你认为直焊好,寄来我,也可以帮你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