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和等离子

楼主(2011-08-03):
正序浏览
这两天看了等离子切割机 和激光切割机 都是CNC的 切割金属有什么区别吗 ??
高手指教下

网友A:
差别挺大的吧,激光的精度高,可控性好。
等离子的精度较低,而且可控性一般,比传统的气炬切割精度高,割缝较窄。

网友B:
激光切割缝隙于等离子 并且割封的宽度基本一致,等离子投资低如果对工件要求不是很高也没问题 ,薄板没问题厚板两种切割形式都会产生坡口 激光是V字形坡口 等离子会往一个方向倾斜 不过方向不定 也可调整,等离子配备CNC必需加入弧压调高割封跟踪系统 激光不用,要是等离子想要好的切割效果就买进口的机器 比如海宝 飞马特 的机器都是行业内很有名气的 不过价格不菲 都要几万以上 综合成本个人感觉还是等离子便宜 看效果吧一般厚度控制在10MM以下 两者效果还是都不错的

网友C: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随便搜一下就有成千上万个答 案,很方便的。
要学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