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快没信心了,到现在JJ还没真正的非起来~谁能帮我啊,单飞痛苦~~

楼主(2011-08-03):
我的飞机是买了飞跃PRO套装,组好后去试飞就看到飞机离地后一直向左边飞,尾巴向右转,一点也没模拟器里的好飞,然后飞机一直围着你的人在转大圈,很不好控制,然后马上炸,我搞了好多次也搞不成功,看你们飞的这样稳,看看我自己,我都怀疑是不是飞跃的JJ原因,想进个SPORT,老婆说不行,说你先把这架飞起来再说,网上装机的贴子看烂了,也找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痛苦~大家帮我分析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我的斜盘用的是MG90S 锁尾的是GP780+DS520,控是2801PRO,各位大大门帮我分析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再飞不起来只有入冷宫了.身边没人真可怕~~~~~~~

网友:
原因太多了,你还是继续潜水吧!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新手的痛啊··呵呵···建议继续多潜水,最好是找个当地的老手带带~~·

网友:
说明LZ还是潜水不够,不然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自己找到原因解决的

网友:
哪里人
找组织

网友:
原因多也具体的说一下嘛!就这样让潜水,估计八成要荒!

网友:
调机有问题把,技术也不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是买了飞跃PRO套装,组好后去试飞就看到飞机离地后一直向左边飞,尾巴向右转,一点也没模拟器里的好飞,然后飞机一直围着你的人在转大圈,很不好控制,然后马上炸,我搞了好多次也搞不成功,看你们飞的这样稳,看看我 ...

这个我也经历过,飞机向左边飞,是地效的原因。

至于尾巴向左转,我把我能想到的和你说一下。

1.锁尾舵机的中立点。调中立点的时候,控里面的微调要归零。trim,sub-trim

2.陀螺仪的垫片你是用什么的?是不是飞行的时候陀螺仪有轻微的震动才产生的温飘。

3.尾管,尾桨,尾轴是不是有螺丝松动的地方,再检查一下尾桨夹和中联,看看是不是有虚位。

还有想问一下,你的尾巴向右转是慢慢地转还是转得特别快?如果是转得特别块的话,是不是陀螺仪反向了?

能想到的就这么多,我也是新手,还请老鸟们指正。

网友:
先锁尾,尾巴没锁主,啥都白整

网友:
你哪里的

网友:
10楼 yl61560997

……头像恰到好处……

网友:
哎~~老鸟不好找~~刚开始入的时候就像楼主样~

网友:
一点不懂的新手,但是可以帮顶。

网友:
找组织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看100个帖子也不及看老鸟们调一次机领悟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沙发和 板凳的回答等于白说,如果你以后也这样回答新手的 问题请不要再这样灌水,没意思,真心想帮就 请列举一些可能的问题,比你这样回答有意思多了,我们新人也会从心感谢你,鄙视~~~~

网友:
飞机往左飞,是正常的,飞高了就好了,顺时针旋转是锁尾没有调好,或者中立点问题

网友:
搞定锁尾,你就会发现很好飞的,把陀螺感度调高,调到不漂也没有金鱼尾为止~!

网友:
楼主哪里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浙江台州的,尾巴是有虚位,这尾中联买了就感觉精度很差,我已经换过轴承了,还是这样晃,难道要把整个换了 ?陀螺仪的垫片就用普通的2面胶粘上的,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我也希望能找模友啊,理论不及实际的百分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度我已经调到90了,

网友:
新手对飞机的感知和操作不一定就能完全说明飞机的问题所在,就像从没开过车的人即使是给个宝马也开不了.模拟器里的飞机是高配值的非常完美的状态,,现实中能达到模拟器状态的机机除了配置要好还得要有很好调机经验.看LZ所述现象,一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二检查尾桨中立点.不过最好还是找个老手帮看一下,因为新人在调机的时候即使再详细的帖子有时候也不一定能看懂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可别灰心,实在没人带就多上模拟器练手。关于调机嘛就只好多潜水自我学习了,其实调机本身也是不亚于模拟器练习的重要一环。

网友:
尾巴问题先弄好,调机的时候先把陀螺弄到锁尾状态,就是灯亮起,转动飞机,尾巴向右转的时候尾变距滑块是向左运动的,反之也一样,尾巴有点间隙对新手来说没关系,401的感度在AVC状态下大概33左右,要是按说明书上说的那样,50以上是锁尾模式的话,那就调到65-68左右在试一下,感度高了会金鱼尾.旋翼头调整的话先把十字盘调平了,最好用那个转用的调平工具,38元左右一个的那种,然后把整个旋翼头装上,只要正负螺距一至,中间的那点螺距是0度的话就好了.然后就是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了.到这个时候就可以试机了.把飞机绑在凳子上,推油门调双浆,最后小油门的在平滑的地上试一下看看尾巴有没有跑,地上有震动影响,稍微一点点的跑没关系,最后就可以去飞一下了,准备好炸机,飞机离地的那一刻不要忧郁,直接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浙江台州的,尾巴是有虚位,这尾中联买了就感觉精度很差,我已经换过轴承了,还是这样晃,难道要把整个换了 ?陀螺仪的垫片就用普通的2面胶粘上的,不知道 行不行,

中联精度差的话,还是建议买一个好点的,以后也省心。

我不知道你陀螺仪的垫片是什么样的两面胶,最后上个图片。如果是gp780的话,推荐用亚拓原厂的垫片,我用的就是亚拓原厂的,
没有金鱼尾。

如果你的垫片过薄的话引起的震动,会导致尾巴锁不住的。

还想到了一点,不知道和陀螺仪的感度有没有关,调调试试吧,多尝试没有坏处。

网友:
悲剧了,我被鄙视了

网友:
既然是新手在请教为什么要用‘鄙视’

引用 楼主:
沙发和 板凳的回答等于白说,如果你以后也这样回答新手的 问题请不要再这样灌水,没意思,真心想帮就 请列举一些可能的问题,比你这样回答有意思多了,我们新人也会从心感谢你,鄙视~~~~

新手的问题往往很难回答,因为你的问题太大了,人家要回答你就要写长长一篇大文章,而这些问题往往在以前的帖子里有讨论,那你自己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找,希望别人帮你整理好答 案告诉你,你省力了,人家费劲了。

网友:
我也是单飞的,到现在还是。
调机/修机已经非常非常熟练了。
我的经验是,除去潜水以外,先找个4通的小JJ练手,既练技术,又熟悉JJ。
然后再上6通JJ。

网友D:
楼主 我愿意帮助你  我电话18751865201

帮助你是我的责任 !

哦~ 不对, 帮助你起飞是我们5IMX人的责任!

网友:
机往左飘很正常的  你打着点右舵就行了 习惯就好~~~~~~~~

网友:
然后飞机一直围着你的人在转大圈,很不好控制,然后马上炸
明显是锁尾的方向错了。。。。设备再不好。也能飞。。。

网友:
练模拟器吧,练到牛XX了,组织自然会有人联络你,吸收你入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愿意帮助你  我电话18751865201

帮助你是我的责任 !

哦~ 不对, 帮助你起飞是我们5IMX人的责任!

这么肯定而给力的回答。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我也是刚离地的新手,我QQ260670107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感度我已经调到90了,
尾中立点也很重要!还有,看看飞机是不是在锁尾模式!还有把油门曲线调高!螺距曲线调低点!高转速锁尾比较好!如果实在不行,那就用控的微调!!锁尾对于新手很重要的,我刚开始也是因为尾巴锁不好!折腾了两个月都没有飞起来!最后把尾巴调好了,一下就飞的很好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单飞!
已经装了一台EP200一台250了,潜水慢慢分析原因,你会发现调机和修机也是玩模型的一大乐趣!

网友:
有的老鸟真的很吊~~~我身边就1个MM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谢你热心的饭饭~~我先摸索下,再不行我就打你电话~~

网友E:
飞机起飞左飘不是地效造成的,是直升机本身的结构导致,飞高一点可以调整飞机状态来达到平衡也就是悬停状态;再就是直机调机一定要通电调机(拔掉电机线,不然你会悔恨终身),至于如何调机楼主多潜水学习高人发的帖子,最后祝楼主早日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