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纠结于ASW15和fox 之间、标题是不是一定要长呢?

楼主(2011-08-03):
固定翼飞过飘飘,微风,bf109之类的,最近迷上滑翔机预算有限就1000左右,看重了asw15和fox,不知哪个下沉比低些。比较看好asw15,我们这边山坡场地还没找到,只能飞动力,不知道改了动力的asw15还好不好飞。fox看着也挺俊,性感。asw15翼展:2200mm长度:1020mm 要310元 fox翼展:2320mm机长:1290mm要650元,fox也没比asw大多少价格涨了2倍多,感觉很疑惑,为啥哉?
大家给点意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飞过飘飘,微风,bf109之类的,最近迷上滑翔机预算有限就1000左右,看重了asw15和fox,不知哪个下沉比低些。比较看好asw15,我们这边山坡场地还没找到,只能飞动力,不知道改了动力的asw15还好不好飞。fox看着 ...

 两架都买,回来比较。

其实FOX你多看下我淘宝的说明和图片就会明白了。

网友:
有跑道就买FOX,没跑道就ASW15

网友A:
也可以考虑一下 蓝宇的742-3,我飞凤凰2M机,和朋友的742-3对比过。742-3的穿透性,爬升、滑翔性能都不错,比较适合大于4级风的时候飞,能蝴蝶刹。但是电机和机头之间一定要用层板做垫片隔热。  凤凰2M比较适合山坡和小风的时候飞,机翼前缘顿,厚。风大了就像撞墙一样。适合风小的时候飞,滑翔性能也不错。性价比凤凰2M比较高。原配就有折叠浆和电机,当初贪便宜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15的价格没有包括螺旋浆总成哦 加上了也差不多四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考虑一下 蓝宇的742-3,我飞凤凰2M机,和朋友的742-3对比过。742-3的穿透性,爬升、滑翔性能都不错,比较适合大于4级风的时候飞,能蝴蝶刹。但是电机和机头之间一定要用层板做垫片隔热。  凤凰2M比较适合山坡和 ...
 非常感谢啊

网友(2012-11-10):
终于有点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