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2801pro在凤凰模拟器中练习直机3D的吗?螺距曲线问题。

楼主(2011-08-03):
我用2801pro的控,用凤凰3.0的模拟器

飞直机时,基本的功能是正常(可以飞起来、可以正常的悬停,舵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我发现我在控里面设置了螺距曲线(并且把凤凰中的colective pitch选择与油门同样的通道3),可以在凤凰中这个曲线根本就没起作用。切到3D模式时,油门曲线起作用,但螺距曲线依然没用,没法倒飞,只能正飞。

有了解的兄台,请指点一下了。多谢!

网友:
用过一下,选用2601控的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好像也是螺距不管用,控是KDS的,我飞的时候全是3D的螺距,不管开不开3D螺距都是3D的,我控设置的全3D

网友A:
凤凰 的设置 曲线 == 全部在模拟器软件 里面设,只需要把遥控的模式改成直升机即可,遥控器的设置不需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 的设置 曲线 == 全部在模拟器软件 里面设,只需要把遥控的模式改成直升机即可,遥控器的设置不需要动

我在模拟器软件设置后,曲线起作用了(油门和螺距都好用了)。

网友:
模拟器里面把油门曲线选成V型,就能正飞倒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 的设置 曲线 == 全部在模拟器软件 里面设,只需要把遥控的模式改成直升机即可,遥控器的设置不需要动

我在模拟器软件设置后,曲线起作用了(油门和螺距都好用了)。
但还有不爽的问题——
我设置了模拟器里面的idle up的开关为我的遥控器idle开关后。可以起作用——软件里面应该自动改了油门曲线(我不知道在哪改的,看不到);但是对应idle的螺距曲线还是用我在界面的collective pitch里面设置的那条曲线。等于是——不能同时设置Normal和Idel两组曲线,柄通过开关切换。难道只能设置一组?还是我没有找到那个设置呢?

网友:
凤凰全是英文,看不懂,什么也不会调,郁闷

网友(2012-04-15):
螺距对应通道六,和油门不能用同一个通道。

网友:
设置好通道映射,镙距用通道6后,跟调真机完全一样,这样比较爽

网友:
我的曲线全部在2801里面设置.....没有去动凤凰的设置(除了通道的反向)

网友:
印象中安装好凤凰,第一次使用要设置很多东西。其中一项就是要把控里面的曲线都清零。我是在控里面搞个专门的模型用的。

网友:
用六通模式,在控上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