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不能锁尾

楼主(2011-08-03):
飞魔士PRO,futaba 401,恒吉922.前一段时间摔机后修好了,有一段时间没飞。今天想飞、试机,不能锁尾。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原因太多了 。

网友B:
一言难尽呀!

楼主:
不要笑,帮想想什么原因,是陀螺仪损坏了吗?

网友C:
用手转动陀螺仪舵机动吗 把舵机换到副翼通道 先排除舵机故障 遥控器陀螺仪锁尾模式动没动

网友D:
只能用排除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