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单飞电固新手的飞机是.......

楼主(2011-08-03):
如题。
本人玩油大脚有年半了。在XTR模擬器玩塞纳斯感觉易控好玩,於是淘了只翼展900mm的EPO小塞空机,
配朋友送不知KV值的小XXD无擦电机+XXD50A电调+3S 2200 25C电+7060桨,拉力非常好。
飞场是澳门一块填海的软沙地,地面跑飞差不多必炸,只宜手抛起飞。升空后50%油门很好飞(但很快,可能
是太重了,减油门即下降)。我最大的问题是每次降落必炸必烂机头断桨电机入沙。我习惯了美国手控但
这里的模友都是日本手的,没人可帮我。 每次欢欢喜喜的去飞场,10分钟不到就要回家修机...气馁...无奈。

现想另买一只耐炸又可立即再飞的练习机。看过了如飘飘、翼龍、好小子、ICON A5水机(1.38M)、Yak54、
MXS、大塞(1.4M)。有人说腰推机用机肚降落的较适合我,有人说前拉桨比腰推的易控,有人说1.2M的MXS
(EPP 3D机)调30%舵量会很易飞耐炸和容易自调升级。而所有卖家都说他们的飞机都是最合新手的

我决定不了,求坛内各位老鸟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香港陈伯

网友:
目前,只有EPP材料的飘飘机才是真正适合新手的,其他的都是卖家吹的,这种飞机不会摔坏浆,飞机也摔不坏!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来你空中操作还行的,那就不用考虑有上反角的飘飘了,对于你说的降落炸烂头的问题。后面的大赛啊这些前拉机就就别考虑了,用翼龙,好小子,没有上反角的飘飘这些浆不在前面的吧。翼龙不知道什么材料的,飘飘,好小子好像现在都是用EPP的  比较耐炸,是不错的选择,机头炸沙堆里没事的,而且浆不会断掉。还有个推荐就是KT的F35。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买,这个JJ很好飞,当然你要练降落的话,还是选择好小子飘飘这种吧

网友:
我家里大飞机一般飞80个起落就炸的7788了,家里的小飞机怎么摔都不烂,有图,有视频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
我再考虑好小子1000(翼展1米的)好了,但空机要200元有点不值。
香港陈伯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

网友:
楼主,在海边还是要有一定抗风性能的,建议你购买AX电滑!!!很好飞,也很稳定。重心找好了可以点根烟让它自己在天上兜圈。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有108元的EPP白切飘飘,虽然组装稍微有点麻烦,但以你玩过半年的油动来说应该不成问题,而且还送一双水鞋,还可以当水机,我就是这机入魔的,炸了修修了炸,皮实耐用,入门好机!

网友:
看你的叙述,软沙的场地跟你每次降落失败也有关系,要是定不下买什么飞机就先把旧飞机的起落架换成滑橇试试。滑橇前部上翘部分长一点,顶部高一点,不容易被软沙地面卡住就行

网友:
飘飘不错,但是抗风差点。其实可以考虑AX电滑,或者两米的凤凰这种后推机。A

楼主:
可以考虑AX电滑...EPP白切飘飘...旧飞机的起落架换成滑橇

谢谢以上各位大哥的好建议,我都会考虑。
我想入魔就要先练好基本功,以后才再买喜欢的飞机。
香港陈伯

网友:
看我的帖子,60cm翼展EPO小飞机,148g重,用折叠桨,很耐炸。 没用起落架,适合沙地,草地起落。

网友:
呵呵,陈伯太谦虚了,这样的水平也算新手啊。这样的场地可以考虑无起落架的滑翔机,控制好点让机腹着地,不会有什么损伤的。对于楼上几位的评论,我想说的是,只要已经走出了种萝卜式炸机的阶段,或者是为FPV,航拍考虑,滑翔机一定不要选择后推式的,操控性能和前拉的比较有天壤之别。AX电滑只是一个价钱适中携带方便的选择,实际上操控性非常不敢恭维,舵效相当的不跟手,颇有点前松后紧左宽右窄的感觉;高kV电机配合小桨既费电,速度还不容易慢下来。2米翼展的凤凰电滑据说性能还不错,可以考虑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funk: 强

网友:
不知道那个大翼展的天行者EPO如何,那个应该比AX电滑好一点,但是没飞过,无发言权。

楼主:
不要选择后推式的,操控性能和前拉的比较有天壤之别。

谢谢13楼苍蝇兄的意见。
我正想买900mm的EPP腰推好小子(2208电机2600KV配5寸桨)。
我练降落和花式用的,要耐炸、轻炸可即飞不用大修的最好。
这机适合吗?
这个腰推的操控性能可以吗?
配3S 2200mah 25C电会太重吗?

我是电固新手,只飞过5次。
我年纪大了一不小心飞远了会看不清姿态就炸机。每次降落也是必炸。
相距2000米就是澳门民用机场,航模不能飞高飞远,电滑是不适合了。
恳请各位玩过此机的前辈给点意见,建议其他慢飞机种的也可。
先谢了。香港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b!!!!!!!!!!!!!!

网友:
我飞凤凰1370mm,就是后推的那种,飞行速度太快,炸了一样坏

网友:
香港陈伯,你如果有一定的固定翼基础,我的建议是上MXS,这个飞机较大一些,抗风性比一般小飞机强,而翼载荷相对同级别飞机比,不大,浮力不错。这个飞机起飞降落都可以用手,相对技术要求要高一些。如果技术还未到这一步,你那个沙地降落是个问题。符合你条件的,我认为是翼展超过1米,相对较大一些的飘飘机。  贵州小丰

网友:
俺的练习机

俺的第一架练习机,很便宜,好修理,滑翔性也不错,您可以参考下。
KT机身仓身结构,热切的平凸机翼,稍微有些上反角,带副翼。
瓶盖做的电机座,方便修理,尤其是新手经常机头朝下带着油门儿炸鸡的时候,这种电机座用热熔胶沾好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3楼苍蝇兄的意见。
我正想买900mm的EPP腰推好小子(2208电机2600KV配5寸桨)。
我练降落和花式用的,要耐炸、轻炸可即飞不用大修的最好。
这机适合吗?
这个腰推的操控性能可以吗?
配3S 2200mah 25C电会太重 ...

呵呵,相对您来说我是晚辈了,不能如此客气。好小子是新手入门的练习机,感觉不是很适合您现在的水平。这飞机的关键是轻,3S 2200电池是一定不能上的,2S 1300或者3S 1000电池才合适。而且这机翼载荷很低,在您的场地风大,飞行比较困难,练习降落也不是很好的选择,要练习花式飞行那就更加差十万八千里啦。就耐炸性来说,倒是非常的不错。

网友:
网络卡,出剑精了,编辑掉……

楼主:
建议是上MXS

谢谢19楼的小丰兄。
看这MXS的视频,喜欢极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技术目标了。
但这种约1.3米大冀展3D机对新手是否太过灵活了?
可以把舵量调至30%或50%会较易控吗? 395元空机也贵了点。

谢谢20楼的莫克兄。
我也看过这个KT板配木料机仓的1.25米练习机。
空机才85元,练习用是超值了,炸机也不用多花钱。
但机翼和机身会太软吗?

再谢谢21楼的苍蝇兄。
我习惯了玩油车的大舵量,现在仍然常常失速种萝卜式炸机。
我会多考虑你的意見。

谢谢各位。香港陈伯

网友:
我是用AX的飞翼入门的,非常好飞,而且耐炸,后推的,桨一般不会坏,机腹着陆可以滑行很远。

网友:
而且,飞翼的气动特性决定了它不容易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9楼的小丰兄。
看这MXS的视频,喜欢极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学习的技术目标了。
但这种约1.3米大冀展3D机对新手是否太过灵活了?
可以把舵量调至30%或50%会较易控吗? 395元空机也贵了点。

当然,通过舵量和EXP的调整,MXS可以变得温柔和迟钝,但是这就失去了3D本来的意义了。就稳定性来说,MXS很优秀!
价格么,说实话不算贵,北西相同级别的EPP,价格比这个要贵100元左右,而且MXS在某些性能上还优于北西。这个级别的飞机对电池要求不算太高,3s2000-2200 20C以上均可以。够此机可以找本论坛的fakir苦行僧。

网友:
lz不能盲目选飞机去练习降落的,不然会摔坏很多飞机的。我建议你选择楼上的微风练习机去练习降落。降落就把飞机速度降低到能有明显控制的最低速度,着地的一瞬间适当拉下就ok啦。速度降低飞机必然高度会下降,这时候拉点,保持飞机尾部低于机头,参照客机降落时的姿态就行。祝楼主早日爽飞哈

楼主:
衷心感谢LS各位前辈宝贵意见。
香港陈伯

网友:
考慮一下龍升的EPP三角翼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使用成都飞翼俱乐部教主的波波机,这个飞机是经过无数新手使用证明了的好飞机,这个飞机因为是手工制作,所以有四个特点一.最丑,确实不好看可是能够持家哈。二.最好飞,没有练习过模拟器的人可以第一次飞上天,不会降落,收了油门可以飘下来。三.最好修理,炸了几分钟可以修理好,那个机翼基本上还没有被炸的情况。四.最便宜。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好,飞一架飞机就可以出道了。

楼主:
建议你使用成都飞翼俱乐部教主的波波机

谢谢31楼.
我年老入魔,勉强还可以组装维修,全手造飞机我不行了.

看似AX和飘飘的中置电机较适合我.
谢谢各位.
香港陈伯

网友(2011-10-12):
自己做的 还电磁舵呢 真不错

网友:
标题

mxs绝对不适合…先来一架后推滑翔机比较好

网友:
后推滑翔来说冲浪者ax 滑翔 凤凰滑翔都不错

网友:
我也是新手,前天刚刚飞了两次,也是塞斯纳,浆打掉3支,现在在等配件~~另外买了一架KT板的F16,腰推式的,不知道飞起来到底怎么样~~~

网友:
入手两个月的新手   首款练习机   不知道对不对

是个2通的   自己可以改三通     价格也不高   机翼带上反角    炸了无数次  都修好   起落架需要加强下
新手还是选择副翼比较大的  最好在1.4米左右的   稳定性要好点   后置螺旋桨的    个人观点

进价练习机

有一定起降经验了  可以考虑   毕竟螺旋桨在前面  容易炸   说的不一定对  望不要拍砖

15级甲醇练习机就不推荐了   我直接上的是52三叶甲醇上单翼  星宇 维纳斯  10月4日首飞成功  复飞炸鸡   呵呵

我走的就是这种路线     先EPP滑翔机   在EPO塞斯纳  再在油动甲醇机

楼主:
我现已改飞EPP飘飘机了

如题。
仍然炸机,但腰推机不损电机和桨。
虽然不及小塞好飞,而且好丑,但炸不坏、易修。
飞这机全无心理压力,每次都能尽兴而回,足矣。

谢谢LS各位宝贵意见,祝各位爽飞。
香港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