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推荐新手飞EPP材料的飘飘机,其他的都是卖家吹的!

楼主(2011-08-03):
EPP材料飘飘机飞机摔不坏,螺旋桨在后面,也摔不着,特别适合新手,有一架就包你练习会飞了!

楼主:
飘飘机的设计是很科学的!

网友A:
顶,当然模拟器也关键

网友B:
楼主说的对,如果再用胶带大法事先加固一遍就更无敌了,还有,就算炸坏了三秒胶很快就可以搞定,呵呵

网友C:
咋突然讨论起这个问题了呢?飘飘入门的飘过...

网友D:
据说塞斯纳也很好飞呀?之前我还准备以此入门

楼主:
塞斯纳螺旋桨在前,一摔就碰坏电机和浆,绝对不适合新手,是商家吹出来的!

网友E(2011-11-02):
欢迎DYI EPP飞机群 97367525 是阿里旺旺的群

网友F:
赛斯纳入门的飘过

网友G:
有道理,还正准备做架塞斯纳,现在再看看。

网友H:
我是用EPP YAK54 3D机入门的。此机飞行非常稳定,新手注意加固起落架。

网友I:
我连EPP材 飘飘机 都炸坏了 机头放电池位置直接两半 还没飞超过10分钟 唉

网友J:
飞轻木J3入门的,J3最后死于错舵。
其实上单翼慢速的飞机都可以入门用,自己喜欢很重要,本来就是玩,所以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玩。

网友K:
有同感。
我就是听说赛斯纳适合新手。
结果....
赛斯纳在天上很好,但新手多炸机,每炸必烂头断桨。
后来换了腰推的EPP飘飘机....
从未断桨,炸机通常都是前起落架歪了点。
大炸烂了即场已可修好再飞。
于是信心回来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