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能不能用天6的2.4G接收机?

楼主(2011-08-03):
今天犯了个白痴错误,把电池正负接反了,结果电调和接收机都挂了,欲哭无泪啊。问问天7能不能用天6的2.4G接收机。

网友:
可以用的,天地飞的2.4G产品全线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犯了个白痴错误,把电池正负接反了,结果电调和接收机都挂了,欲哭无泪啊。问问天7能不能用天6的2.4G接收机。

您好:
        烧坏的接收机可以发回维修,WFLY天地飞的2.4G接收机都是兼容的,可以通用,谢谢!

网友:
pcm六通高频头能用在天九上吗,还能用9通的PCM接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烧坏的接收机可以发回维修,WFLY天地飞的2.4G接收机都是兼容的,可以通用,谢谢!

赞一下天地飞的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