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花牌KV3900电机,但怕手里20C电池扛不住,请问有哪些措施可以让电流小点?

楼主(2011-08-03):
前几天 430X 磨轴挂了,所以买了个 花牌2836 KV3900
但听说此电机比较暴力、但比较费电,
所以很是担心手里这一堆20C电池扛不住啊(貌似不少人的20C都被这个电机搞大肚了。。)
我现在还在练习倒飞悬停,航线,所以也不要求飞机特别暴力,转速可以低点,只要扭力大,偶尔翻下时别那么掉转就好。。

所以想请教大家采取哪些措施可以让这电机省电,让 20C电池也可爽飞呢?
如果把油门曲线调低有用吗?
另外,用12T齿轮是否够省电?
大家还有啥其他好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
同样的疑问,等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集体螺距放小点    11度就可以了  别太大

网友:
12T  电流肯定不13T小, 如果还不行就把油门调低,飞航线没问题的

网友A:
700W,...20C啦起来 很吃力。。省电 暴力 是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W,...20C啦起来 很吃力。。省电 暴力 是矛盾的。。。

貌似是 500w 吧,而且是满载功率。
我现在就在考虑怎样把满载 500w的电机控制在持续 300w 左右来使用。。。:loveliness:

楼主:
周日去试飞 KV3900 电机了,感觉还不错哈
实验结果:
只要设置好,20C电池也完全能用哦。
我用的 亚拓12T齿轮,最大螺距 +-10度
我的油门曲线:
normal: 最大75%,中点56%
model1:  70-65-70(倒飞练习模式,够用省电)
model2:  80-75-80(得瑟模式,明显灵敏,适合乱翻)
用 model1 ,倒飞 5分钟下来电池电压 3.77v
而且下来电机一点也不烫,手可以一直放在电机上,比 YT 430X强多了

网友:
内容电机不错,

网友:
6s吧 电流小

网友:
我的配13t齿30c电池只能飞4分钟

网友:
测试结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