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被冤枉了,控出问题了

楼主(2011-08-03):
正常飞行,突然飞机严重往左边去了,好在场地大,靠右拉安全降落。
下来检查,十字盘保持严重左倾状态,副翼往右可以拉回来,一松手,十字盘又左倾过去了。
拔电,重新对频,恢复正常。出现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还没哭,你哭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飞行,突然飞机严重往左边去了,好在场地大,靠右拉安全降落。
下来检查,十字盘保持严重左倾状态,副翼往右可以拉回来,一松手,十字盘又左倾过去了。
拔电,重新对频,恢复正常。出现好几次。

检查振动先.连上mini V8的USB线.看振动的检测条显示的振动是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振动先.连上mini V8的USB线.看振动的检测条显示的振动是否过大

我晕,您这是高级V8吧,我没看见V8里有震动这个啊
再说,震动得装大桨,转起来吧,这时还连着usb线?
还有,降下来以后,十字盘还是严重左倾状态,求助啊

网友:
 这个振动飞下来以后,只要不拔电池,插上USB都可以显示出来的.
Express的是否有这个功能就不清楚了.
你可以下5.1的软件来试试.

无副翼歪十字盘99%都是振动过大的关系.你先排振吧

网友:
Express 版有震动的数据只是只有即时的,没有图表的差异…

网友:
看来震动满严重的
小机对震动非常敏感
排振要特别仔细

楼主:
发现了我一个低级错误,主轴固定座装反了,轴承顺着主轴滑下去了

网友:
..................................这样都没炸,RP爆*了已经

哇 我打的是“发”字
竟然被和谐成“爆菊”了

网友:
标题

既然怀疑震动引起,感觉一下现在震动是否过大,和以前比,过大则排除之。这么说来v8不够抗震,华的三轴目前没遇到过歪十字盘情况,一事不理解,为啥停下来还歪,飞行中歪那是震动,静止也歪,难道v8的基准水平面被震歪啦,才会在静止状态指挥十字盘歪,照里不应该,飞机在飞行中姿态千变万化,姿态大幅度变化本身就是另一个意义上振动,也没有改变水平基准线,搞不懂,先检查机械性能吧,看看又没什么地方松了,什么地方不畅。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我一个低级错误,主轴固定座装反了,轴承顺着主轴滑下去了

人才,绝对的人才。。。。

网友:
66你太给力 不服不行啊

楼主:
我就当你们在夸我吧,不过前几次斜盘歪倒得有30度至少,我反方向硬拉副翼,平安降落,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怎么会装反

楼主:
刚飞三电,第一电再次出现斜盘严重倾斜,重新对频后好了,之后两点有轻微倾斜情况出现
nnd,老是担心这个,不敢飞了了啊

如果是震动原因,飞是一样的,转速也差不多,为何后两点没有了
而且降下来后,斜盘还是严重歪的,而且,飞机震动并不厉害,尾垂尖有点虚影而已。主轴固定圈改正了,主轴,横轴换了,没有双桨,晕啊

网友:
现在开始怀疑v8是不是受不了大热天

网友C:
环境是否过于潮湿?由空调房至室外产生冷凝,导致暂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是否过于潮湿?由空调房至室外产生冷凝,导致暂时短路。

回到家就拿出去了,没有温差的。

楼主:
晕倒,现在怀疑是DX8的问题了,在DR/EXP里面,副翼中点就偏得很厉害,视频是没有连接飞机,仅仅开控时拍的。
在飞机十字盘歪了以后,降落下来,控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去看其他比如升降或者螺距这里,都是正常的。唯独副翼不正常。
然后我切换到其他飞机的模型设置,副翼也是这样
这应该是DX8的问题吧

http://www.tudou.com/v/nDAhthxwMFA/&rpid=84927422==.html

楼主:
已基本确认是控的问题,不是X2的问题,我的DX8是属于应被召回之列
召回原因就是方向或副翼会不受控制乱跑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
没人气啊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  就是好事 不过 您是不是可以把您的标题改一下呢?

网友:
凌乱了!还想着入DX8呢!

网友:
怎么鉴定是否属于被召回之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