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板悟空有高度限制吗? 是多少?

楼主(2011-08-03):
直升机板悟空有高度限制吗? 是多少?

网友A:
多旋翼版本的wookong是没有高度限制的,只有直升机版本的才有。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一样的名字呢?容易让人误解。

网友:
多旋翼版本的悟空可以简称为“W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版本的wookong是没有高度限制的,只有直升机版本的才有。
不可思议啊

网友:
每提高10米就多10个人购买的意思

网友:
 我正打算买呢,晕死

网友:
请教:为何限制50M的高度?

网友B:
该款直机飞控悟空主要是针对玩家的,玩家一般自驾的飞行高度不会超过50M,如果没有限制高度,就和另一款飞控产品ACE ONE一样了。呵呵。

网友:
要是100就好了
价钱要是只有一半 买的人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款直机飞控悟空主要是针对玩家的,玩家一般自驾的飞行高度不会超过50M,如果没有限制高度,就和另一款飞控产品ACE ONE一样了。呵呵。

可以理解,呵呵,如果没有限高,AceOne就卖不动了。

网友:
可以跑到离你最近的高山或者高楼上起飞,再加50米限高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C:
如果是把起飞面当做参照物+-都只限制在50米,那么你下山了就根本无法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把起飞面当做参照物+-都只限制在50米,那么你下山了就根本无法起飞了。
这个问题DJI还得解释一下哈

网友D:
这个50米 是相对高度50米!

也就是说你打开飞控的那一刻的地面高度 再加上50米的限制!所以不管你在哪里起飞都能高于起飞点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你打开飞控的那一刻的地面高度 再加上50米的限制!所以不管你在哪里起飞都能高于起飞点50米!
搞到100米我立即买

网友:
100米,我立即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你打开飞控的那一刻的地面高度 再加上50米的限制!所以不管你在哪里起飞都能高于起飞点50米!
      如果我飞到50米再开飞控是不是就可以在100米定高?

网友F:
100米,我立即买!!!

说实在的,在50米内,大家肉眼就能控制得很好。用不着飞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飞到50米再开飞控是不是就可以在100米定高?

如果你能在50米开飞控再飞  理论上是100米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米,我立即买!!!

说实在的,在50米内,大家肉眼就能控制得很好。用不着飞控啊!!!!!!!!!!!

如果装了DJI可以使你在50米高度内飞的更好!比如10万圆的涡轴象征机!至少不会让你手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能在50米开飞控再飞  理论上是100米没问题
如果能这样心里还踏实一点点

网友:
麻烦再问问小毅    如果我在50米开飞控飞完了再下降   下降这一段飞控就不起作用?

网友B:
在50米高度开飞控?50米高度限制是相对的高度限制,即无论你在哪里起飞,在自驾状态都可以飞到距离起飞点垂直高度不超过50米的位置。在山上,楼上,都是如此,相对高度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50米高度开飞控?50米高度限制是相对的高度限制,即无论你在哪里起飞,在自驾状态都可以飞到距离起飞点垂直高度不超过50米的位置。在山上,楼上,都是如此,相对高度50米。
我问的是在手控飞到一定高度再开飞控的问题     现在是50米低了一些   50米以上的又买不起

网友B:
关键是你怎么能够做到手动飞50米,然后再使用飞控。

网友:
就是不了解所以问题才多啊

网友:
飞机通电启动后,GPS开始工作,搜星,这时候飞控已经记录了飞机起飞的位置。所以不存在飞机飞起几十米,再开飞控,然后飞机还可以在自驾状态再升高50米,呵呵。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还不支持淘宝,有公司账户。订购的话先打款到我司,待产品发布后,我司会按照打款的先后安排给客户送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怎么能够做到手动飞50米,然后再使用飞控。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除非用另外一架飞机挂着这架上去,再遥控开控,和释放飞机。。。。。好像不可能啊

网友:
不知道 WK 起算点是从GPS获得还是气压计   应该是气压计八。GPS高程开始非常不稳定的

网友:
哪些地方有DJI代理商?   好就近购买和安装调试。

网友: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cn/partners.php

这是大疆的网站,上面有代理商的信息,呵呵,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