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这电池设置(电压4.2 电流2.0) 冲可以吗

楼主(2011-08-03):
天地飞7控带的锂电3.7V 8C 4400mAH 弄好转接头了,A6
充电器
这么设置(电压4.2 电流2.0) 冲没事吧 安全第一 请教高手

网友A:
我的也是A6,这么设置可以,但我一直用1A的电流充。

网友B:
4400MAH的,用2A充应该没问题!才0.5C充电!

网友C:
4400MAH的锂电用2A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