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 请教

楼主(2011-08-03):
问题1:我的450P不怎么听话 会往右飘,微调后就往左飘;
2:推拉杠会掉高度,是不是推拉杠同时要加油门?
看视频上老A就飞的挺好,是加了GPS的原因吗?我只加了电子罗盘。
3:
电池
单节电压降到几伏就不能在飞了(单节电压几伏以下算是过放?)我的是“蜻蜓”3300ma 11.1V 25C 充满电单节电压4.2V 飞个5分钟左右就剩3.8V。

网友A:
飞450sport飘过

网友B:
 单节电池可以到3.5V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有米,电池过放了买新的就成,别说3.5V,直接放到2.7V吧。别人是新手,你这样误导,你咋想的呢??

网友E:
饭饭说没错啊,负载电压可以到3.3~3.4,保险点到3.5,就是警报一响就要停了。

网友F:
大容量高放电平台的电池等报警一响就过放电了

楼主:
1、2两问题怎么没人给个意见啊

网友G:
我一直都只放到3.7以上的,电池只有炸坏没有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