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报警器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1-08-03):
一块带电压显示的电池报警器,使用一直是好的,今天早上接上电池,还没飞就报警,(报警电压我设在3.4V),吓一跳,以为电池坏了,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三块电压均衡,看来是电显出问题了,具体现象如下:接电后,电显能自检,首先显示总电压是12V左右(具体数值忘记),这看来是正常的,接着显示第一块电压不足3.4V,第二块电压超过5V(显然这对锂电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二两块电压的总和却是对的,第三块显示电压却是正常的4.2V左右,经分析,可能是第一块和第二块电压的分压电路出问题的,可是当我拆开电显时,却发现电路板很简单,一块类似CPU或是MPU这类的IC,几粒贴片元件,一只是431,这是基准电压用的,一只三极管,是驱动蜂鸣器的,还有一只三极管,作用不清楚,一只二极管,还有一只大概是容量较大的电容,几只小容量电容,看不到有分压电阻,显然这不是硬件问题,可能是软件出问题了,现在请问高手们:这软件能刷吗,或是电路能否复位什么的,或是进入工厂模式什么的进行调节,多谢大家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很明显是第一节出问题了,看看第一节电池到MCU的电路,是不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如果没有,只能扔了,这么便宜的东西,谁还会搞个工厂模式

网友:
我的电显进水后不能正确显示了,后来水干了又好了,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