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3GX的接线...

楼主(2011-08-03):
普通接收机的接法,电调是接第七通道吗?
3GX的电源接口一定要接个电源吗?

网友:
彩红线 舵机 电源

楼主:
彩虹线接接收的各个通道,包括油门通道吧。
电调直接接3GX上七通道吗?3GX供电给接收?
我这么接了,接收有电,可以与遥控对上
但3GX没反应...

网友:
普通接收机和3GX连接的话,电调可以直接插接收机上的油门通道

3GX的电源线(BIND/S.BUS)必须和接收的空闲通道连接起来,不然不能把电源正负极送到接收机上互通

彩虹线只是做信号传递,不负责电源供应

楼主:
谢谢,我电调接七通道,问题已解决,反正全部线接上就有反应了...
按千红兄的接法,电调接接收上,那彩虹线里面的紫色是油门信号线可以不接吧

网友:
- - 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

楼主:
电调直接连接收上的油门通道,彩虹线的紫色就是接油门通道的吧,油门通道已经接电调了,紫色接那呢?

网友:
由你选择,如果电调直接插接收上,那紫线就空着,如果电调插3GX上,那紫线就必须连在接收上,俺个人建议电调直接插接收上,呵呵

楼主:
就照千红兄的推荐插插....

网友:
这个接线很容易让人烦恼,亚拓的说明只有与FU系的接法,用JR的就有点糊涂了。

网友(2011-10-09):
接线很烦恼

接线很烦恼

网友:
烦恼吗?玩模型不要死记硬背,要学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呵呵

接收机上连线要根据实际来,记着这个口诀就可以了:红接副翼、橙接升降、黄接螺距、绿接尾舵、蓝接感度、紫接油门,白红黑三芯线是用来给接收供电的,这样总能理解了吧?

3GX和GP900接线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注意线的颜色和方向即可

网友:
我用S.BUS的,省事多了

网友:
今天装3GX有点不是很明白,以前FU的不是第三通道是油门的吗??现在怎么变成第六通了??

另外我现在用的是T8,但说明书第21页上有个注意说:T8,14MZ是3通道是PIT,6是THR,但我的T8里面的SERVO菜单明明是三通是THR的啊,越搞越不明了

网友A:
通道的分配是由控来决定的, 不是由接收机来决定的。

T8新开模型默认还是3通道油门,12Z和14MZ新开模型默认都是6通道油门,至于为什么这么分配请查阅Futaba官方说明文档。

T8可以通过Function菜单重新定义发射的通道排序,如果用S.Bus连接的话请将油门分到6通道,原3通道改为PIT通道即可

网友:
 经验值+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道的分配是由控来决定的, 不是由接收机来决定的。

T8新开模型默认还是3通道油门,12Z和14MZ新开模型默认都是6通道油门,至于为什么这么分配请查阅Futaba官方说明文档。

T8可以通过Function菜单重新定义发射 ...

按千红你的说法,那我如果不改变T8本身的通道定义,我把三通道(好像是黄色的线)空着,把电调的接线接到控的三通就可以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千红你的说法,那我如果不改变T8本身的通道定义,我把三通道(好像是黄色的线)空着,把电调的接线接到控的三通就可以罗???

开机的时候电调BEC首先给3GX供电,然后3GX通过红白黑线将电流提供给接受机(插在接收机多出来的通道),接收机通电时油门信号通过紫色数据线反馈给3GX,然后3GX再反馈给电调,电调自检完毕,完成整个开机流程,工作模式。

如果电调接在接收机上,那么3GX的最后一个接口THR就空着,电调接在接收机上相应的油门通道(3通道或6通道,根据控本身定义的那个通道),然后3GX本体上的绿、蓝、紫三色彩虹线安装位置不变,只是原来插在接收机油门通道的紫线空着不插就可以了,但红黑白三色线还是要插在接收机上的空余通道,不然3GX没电不能工作。

电调装在3GX本体上还是装在接收机上,个人认为得到的效果应该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较真不负责任瞎猜想,3GX预留电调通道的目的,是不是要保证对舵机的供电稳定性呢?而接收机本身不接舵机意味着接收机本体对电流的需求相应减少,只需要一条红黑白线过电流保证接收机信号正常就可以了。如果电调接在接收机上,那么意味着接收机承担起电流分配的任务,原本分配在各个舵机通道上支持舵机工作的电流,将集中在一个接口上供应给3GX本体需求以及三个舵机,在接收机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3GX本体、三个舵机的工作全靠接收机一个接口供电,那么这个供电的接口是不是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电流?稳定性又将如何?

上述只是个人瞎猜测罢了。

网友:
万一接错ile会不会变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调接在接收机上,那么意味着接收机承担起电流分配的任务,原本分配在各个舵机通道上支持舵机工作的电流,将集中在一个接口上供应给3GX本体需求以及三个舵机,在接收机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3GX本体、三个舵机的工作全靠接收机一个接口供电,那么这个供电的接口是不是意味着要承受更大的电流?稳定性又将如何?
...

我觉得影响应该不大,电调供电也只一个接口,只不过通过接受机中转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千红你的说法,那我如果不改变T8本身的通道定义,我把三通道(好像是黄色的线)空着,把电调的接线接到控的三通就可以罗???

嗯,用普通接收机接线方法的话,电调可以直接插3通道,将黄色线插到6通道上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的时候电调BEC首先给3GX供电,然后3GX通过红白黑线将电流提供给接受机(插在接收机多出来的通道),接收机通电时油门信号通过紫色数据线反馈给3GX,然后3GX再反馈给电调,电调自检完毕,完成整个开机流程, ...

分析的不错,不过以450用舵机的工作总电流来讲,把电调送出的BEC电源直送接收机和直送3GX区别不会很大,但以合理性来讲,把3GX看作一个HUB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集中供电方式,将电调插在3GX上可以让舵机优先保证供电,并且相对可靠,因为接收机一般要求电流很小,几十毫安就足够了。

另外一方面,3GX和GP900的THR油门通道还内置了油机用的定速器,只是用在电直上忽略不用而已(直通模式),当3GX和GP900安装到油直上后就可以用定速感度通道来控制油门舵机进入定速控制模式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C:

开机的时候电调BEC首先给3GX供电,然后3GX通过红白黑线将电流提供给接受机(插在接收机多出来的通道),接收机通电时油门信号通过紫色数据线反馈给3GX,然后3GX再反馈给电调,电调自检完毕,完成整个开机流程, ...

说得非常到位!这也是亚拓说明书一再强调电源要先给3GX再由3GX提供给接收机的原因,这位朋友归纳得好呀。
我今天装3GX,也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好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