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小航线,到底怎么飞,飞不出来退模飞固定翼去

楼主(2011-08-03):
四面悬停,八面悬停,自旋悬停。得心应手。大航线,高速航线也很牛X。。。。就是这小航线一飞就炸怎么办。慢速的小航线,温柔小航线到底怎么飞。。。。怎么练。。。。。过不去飞不出来,我就把遥控器砸了。气死我啦。

网友:
小航线炸鸡,就是因为悬停和自旋不过关,退回去练基本功
鉴定完毕

网友:
是啊,自旋没问题怎么会飞小航线炸呢。顶多是非不出航线,不至于炸啊

网友:
我是从固定翼转飞直机的,除了多练模拟器,多飞固定翼也有帮助!当固定翼能飞非常平稳,精确航线的修正幅度可以很小时精确的控制手法就可以练出来了,因为固定翼好练难炸而且便宜!哈哈练好精确降落也很有帮助!

网友:
找一个小场地,自然就能飞出小航线来了,可以试试,我就是飞场小,现在大航线不行

网友:
要N面悬停过关。

网友:
还是要多练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就是!

网友:
基本功不行,自旋悬停,要练习半分钟1圈的定点正逆自旋,如果一点都不漂了,你再试试

网友:
基本功不行 会自旋还要会定点 慢慢练习

网友:
飞固定翼

网友:
小航线不会还叫板阳台侠来着?

网友:
速度飞慢点舵量打大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又遇此贴

网友:
回去多练练

网友:
我是固定翼直升机双修的,个人觉得固定翼的飞行是航线反射的,飞行中不一定要看清姿态。直升机的飞行是姿态反射的,这点比较不同,还有就是直升机的航线飞行需要比较注意油门的配合,直升机上油门差不多当升降了还有就是转弯中直升机需要方向舵,副翼配合,同时拉杆才能转弯,想要飞的好还有用油门配合高度。个人原来飞了近两年固定翼才入直升机的时候也是很苦恼,不过后来熟悉之后就爽飞了,前后用了一个月左右就开始航线飞行了,两个月左右可以偶尔翻一下了哈哈

网友A:
我始终觉得,小航线飞着很别扭,修正不少,麻烦的很
多面悬停一定要过关,然后向前飞,微微压着前舵,然后配合尾巴和副翼修正,练习一下就行了,微微压着前舵哟,当然停的时候向后拉一下,或者给了多,向后修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