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中心不能连接飞控?

楼主(2011-08-03):
昨天用还好好的 现在要用不行了,点“连接飞控”弹出一个**框,是什么原因?求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提示说明,你有别的软件占用了那个usblink的端口。重启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我又重装了一趟 好了  下回不这么麻烦了 重启多快啊

网友:
我的飞控能连接上   固件升级升不了

网友:
如果固件升级不能升级,有2个可能:
1:USB-Link的 4pin线出问题
2:USB接口的供电不足,这个时候可以把接收机,电调等外设从飞控上拔除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