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GY650问题

楼主(2011-08-04):
上电后晃动飞机,陀螺仪只有R5灯常亮,记得原先L2或者R2灯会闪烁的,不知道什么情况,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过几个小时就没事了,我的也出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很多模友也试过

网友:
常见病,一会自愈

楼主:
多谢两位啦,一晚上了,还没好,我再等

网友A:
这个是这个陀螺仪 早期的最大问题 不自检。。。耐心等待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个陀螺仪 早期的最大问题 不自检。。。耐心等待就好

自检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