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元可以买到的遥控伸缩式吊舱!

楼主(2011-08-04):
再也不用担心前拉机的螺旋桨干扰到图像了~~~~~~~!!!!

飞行时放下,降落前收起。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网友:
用这家伙。。。仿佛丢机的概率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很高

网友:
这个结构好象很忽悠

楼主:
哈哈,关键是要看从哪个角度看了。

网友A:
这轻巧的塑料铰链能抗住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轻巧的塑料铰链能抗住风???

那么长当然不行,但是只要1节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
收放起落架的解决方案还差不多。。反正炸了损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