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难飞啊。esky的大lama e020

楼主(2011-08-04):
之前玩的是美嘉欣的3通电直,但是也是练了很久,现在感觉飞的还行,其实刚开始是准备飞婚戒的,后来看介绍说是四通的机子飞不错,起码不用不停的调整机子自转。昨天晚上飞机回来以后,马上试飞,结果立马炸了。没先到太灵敏,不好控制,在就是家里小,一动就碰壁。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能按照以前的方式和思维去学习了,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

这个飞机买之前改了左手油门,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方向杆为啥是相反的呢?向前推飞机向后飞,往后相反。而且微调很奇怪,我觉得可能还是不适应的或者是没摸透飞机性能的缘故。昨晚飞的时候去找东西,油门的杆不知怎让我推到最上面了,我一接飞机电源,呼的一阵风,飞机冲到天花板上,主浆碎了两了,没办法我用黑带又粘好了继续飞。真是不好飞啊。但是我相信笨鸟先飞的道理,一定会成功的。
      可能大家要笑我说飞个双翼四通的还这么难,笨死了。没办法。我也不是那种心灵手巧的人啊。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大家:
1.这个遥控器能改前进后退的方向吗?
2.遥控器最下方的四个并排的按钮实干什么用的?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是否能用来调整飞机前进后退的方向?
3.如果我的 飞机起飞后一直慢慢的旋转,我该调正那个按钮呢?
4.这个控改成左手油门了,旁边的微调有什么作用?
5.在控的右上角有一个可以摆动的金属杆,实干什么用的?
6.这个控带有模拟器的控制线,
是不是需要下 载软件才能模拟飞行呢?
以上就是我现在发现的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练习呢。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下,让我的进步嫩更快一些。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慢慢潜水吧

网友:
人的问题

网友:
lz急于求成  连基本原理都没搞懂 飞机没有调试好 就开始飞 不炸才有鬼了

天才是极少的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A:
1.这个遥控器能改前进后退的方向,看下面第2问,
2.遥控器最下方的四个并排的按钮是4个反向开关,分别代表副翼,升降,油门和尾翼.升降开关就是用来调整飞机前进后退的方向
3.如果我的 飞机起飞后一直慢慢的旋转,我该调正尾舵微调,看下面第4问.
4.这个控改成左手油门了,旁边的微调就是微调作用.飞机姿态不正,有轻微飘逸就要用微调修正.大的飘逸要动舵机拉杆.
5在控的右上角有一个可以摆动的金属杆,是锁油门用的.锁住以后推油门没反应.你的两桨被你冤枉炸了(记得换新的,别节约这个)
6.这个控带有模拟器的控制线,是需要软件才能模拟飞行,但是买飞机没有送给你光盘的话,那这个商家就太奸了.

最后,,,上面这些答 案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
地下的小开关是反向的开关,应该用的到,模拟器貌似装上就能用,

网友:
还有,你首飞就炸了,除了你油门推高有关外,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正是大家常说的"模型和玩具的区别",望你不要悲观,再接再厉,顽强学习,努力拼搏,为我国航天航空事业做出你应有的贡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要是说明书上有的话,我局不用这么苦恼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但是我现在连基本的控的使用方法都没有搞明白,
得有一段路要走啊~

网友:
LZ的问题5楼回答的很完整了~~~

先从模拟器开始练吧~~

实飞还是先从蛙跳开始吧~~~

怀念我的九鹰~~~入 的时候跟LZ一个想法~~~现在已经被我供在更衣橱里了~~~

网友:
双浆的飞熟了真的太简单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不好飞正常,这个三合一陀螺仪锁尾怎么调试都偏的厉害要手动修正,华科尔稳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有木有模拟器的地址给我一个呢?小弟在此跪谢。对了这个控正面的一边有个孔貌似能接充电器充电,我理解的对吗?送的电池好像是充电电池。

网友:
LZ要知道,三通不能侧飞,要悬停是很困难的,要飞婚戒就选四通。而且飞婚戒不是新手做的事情,不要想一步登天。婚礼上出问题是很尴尬的。LZ还是放弃飞婚戒的念头吧,好好练习。

你的问题3L都回答了,你的第五个问题“5.在控的右上角有一个可以摆动的金属杆,实干什么用的?”在这个控里是教练开关,那个开关是会自动复位的,不是油门锁定用的。一般人用不上的,不用管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了一下确实如此。多谢指教。对于你的建议,我会好好练习,等成了老手,在飞婚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到 航天虹 淘宝网http://hth-sz.taobao.com
产品编号好象是002203   价格60块左右吧!

网友:
你可以直接到ESKY的官方网站直接下 载一个!!

网友:
这个机子逄起来还是很好飞的了

网友:
ESKY自带的狗可以用G4.5的,去模拟器区看看,下 载一个就可以啦。G4.5也有LAMA机型的。
跟机回来的碟子里是FMS,画面不怎么样,实际我也没用过。

多练模拟器可以减少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她的官网地址是什么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我还没玩过双桨机呢··以上了就上单桨·发现单桨也就那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你可真是高人啊。我这里地方小,而且也没有宽敞的地界,所有只能玩些不太大的机型,否则根本飞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航天虹淘宝商城:
http://hth-sz.taobao.com
航天虹官方网上商城:
http://www.hth-sz.com
ESKY的官网:www.esky-sz.com

不用谢。我是新人,但没LZ那么猛,我入的LAMA  V4。目前爽飞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婚戒还是算了吧,太危险了,万一掉下来,那可是一个人员超级密集的地方啊。我飞了飞玩具,就感觉直升飞机真不是一个好弄的东西呀,费老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机会多交流一下啊。我的qq:503301181.加的时候注明大lama就行了。有问题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都难的话。。。后面的就放弃吧。。。

网友:
该先买个100元左右的  炸也炸不坏

玩熟了   脱控悬停  很简单的

网友:
还是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
最好飞的飞机了   看了你没有天赋啊

网友:
这JJ安逸,,又是ESKY的,,ESKY到处都有啊,,价格怎么都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在网上看了。ESKY的TB代理航天虹很多机子都很便宜,我买的早,都有点后悔了。总的来说,她的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遥控器能改前进后退的方向,看下面第2问,
2.遥控器最下方的四个并排的按钮是4个反向开关,分别代表副翼,升降,油门和尾翼.升降开关就是用来调整飞机前进后退的方向
3.如果我的 飞机起飞后一直慢慢的旋转,我该调 ...

顶这位大哥

网友:
LZ也可以考虑四旋翼

网友:
这个机子新买回来最好找高手帮你调好再飞,不然,新手容易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吃了这个调整的亏了。不会调机器,结果炸鸡好几次,机翼断了好几个了。真是血的教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ESKY大拉玛也是他家买的,,你们是不是都是在他家买的呀

网友:
先连模拟器吧,好好潜水。。。。。。

网友:
航天虹最便宜了.嘿嘿.我正准备出了头像的飞机入个大LAMA

网友:
LAMA都难飞的话,估计没什么好飞的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J:
快去买吧,真的很便宜啊。准备购买大量的配件。我在淘宝上买了4块钱一套的主浆,大lama的,准备练习用,质量和原厂的及时有差别,第一次换上去的时候飞的很危险,飞机几乎不受控制了。联系的时候不能用太次的东西啊,否则回了以后换上主浆还得重新调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