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不锁尾

楼主(2011-08-04):
飞摩士450PRO FUTABA 401
陀螺仪
KDS-7X
遥控器
。现不能锁尾,打方向舵陀螺仪闪两下,陀螺仪说明书上说是尾
舵机
中立点与遥控器中立点不一至,现舵机中立点不知在控上怎么调(不是控里界面调的舵机中立点,舵机中立点以归零)。请位大侠指点。

楼主:
舵机恒吉922,固朗小邱先生能否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估计是遥控器电位器有磨损,导致尾舵通道抖舵,陀螺仪初始化没有成功。

网友B:
通电以后陀螺仪的红灯是常亮吗?如果不是的话,换一个陀螺仪试试,然后告诉结果。大家一起帮忙解决。依照你现有的信息,很难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
先谢谢小丘先生:不动方向舵陀螺仪是常亮的,一打方向舵陀螺仪就开始闪两下一停再闪两下一停,持续。飞机先是右旋,打左舵开始左旋,往右打舵又开始往右旋。就是锁不住。陀螺仪说明书上好像这样闪是舵机中立点与遥控器中立点不一致,是这样吗?如果是,怎样使舵机找到中立点。

网友B:
有没有尝试调整陀螺仪的修正方向?

网友C:
我的450c锁的像更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