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了鬼了,请配桨高手入!

楼主(2011-08-04):
我是新手,在论坛潜水一个月,看到贴子里高手们只要知道电机电池就知道配什么桨最适合,你们是怎么会的啊,是背下来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啊,求解…

网友:
我也是新手,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就像人一样,看的多了自己熟了。

网友: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7%BB%FA%B2%CE%CA%FD

网友:
LS真详细~~

网友:
日鬼记得带套!现在的鬼啊,你伤不起!!!!!!

网友:
我喜欢自己试试,准备各种型号的浆,新飞机都试试 就知道那个浆最合适了。当然也是根据电机大小来选的,比如2212  1400KV,适合用8-10寸浆,8060挺经济的,但是1047就很暴力了,然后根据自己的感觉,那个浆飞的最爽就用那个了。

网友:
配桨有讲究的,同电机而言,桨越大,效率区间越偏向低油门段,桨越小,效率区间越偏向高油门段。而桨的使用也有针对电机的可行区间。
举例:2212 KV1400可选用6~10寸桨,低于6寸推力过小,无法起飞。超过10寸载荷过大,难以启动。
而就不同寸数的桨的使用,效率区间的大小也是有区别的。
举例:2212 KV1400,使用6寸桨,效率段出现在80%油门以上到满油段,只有不到20%的效率段。而使用10寸桨,效率段则出现在5%油门到25%油门段,也不足20%效率段。但是使用8寸桨的时候,效率段则会覆盖25%~80%油门段,效率段提高到了55%。

网友:
这个,不难啊,经验    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