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怎么做手掷固定翼!!

楼主(2011-08-04):
本人新手,想先做个手掷的,大侠能不能指点一下,求教翼长.翼宽.翼高,机身长.机身宽.机身高,或者有没有计算方法啊,谢了

楼主:
来个人啊!

网友:
没有计算方法的,只要重心在机翼上就可以,用A4纸+一角钱硬币就可以做了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
不装轮子就可以手掷了~~

楼主:
来个人教教我啊

网友A:
给你一个做纸飞机的网址http://home.so-net.net.tw/54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做纸飞机的网址http://home.so-net.net.tw/5448/

好网站!

楼主:
还有人教教我吗

楼主:
再来个人嘛

网友:
你多潜水,去室内机那看,你这样就是浪费时间,要教要教的,我都说了,只要会配重,照普通飞机的方法做照样飞的很好,不会配重你就用一角钱一块一块加,看哪个重量飘得最远,手掷注意掷直线,稍微向下或向上就可以了,ok?希望你别再问了,我们这里很多贴虽然是电机或油机,但是气动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LZ还是先做个纸飞机吧